[硬件] 记录华硕B85主板修复/附BIOS

楼主(2024-06-16):
这是N月前的事了,一次闲逛路过废品站,看一块华硕ASUS B85M-D主板裸那(什么配件都没有)躺着晒太阳,心想赌一把弄来练练手。于是和老板砍价。使出无敌大大招40元外带一个索尼CD随身听带耳机控线一起拿下,想着要是主板修不好修个随身听玩玩也不亏吧。

这是修复后补照,忽略上面的各种痕迹。

高高兴兴回家一顿操作猛如虎,上电开机。风扇转了,哈哈,等了一支烟的功夫屏幕黑漆漆什么也没有。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是块坏板,先摸摸吧 CPU发热正常,桥发热~~有点心虚了。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排除吧,不上内存 主板有1长2短报警。U是坏的?下单弄个来试试。4天后到货上机----哦嚯还是黑屏,完了送医院ICU吧。

于是乎开始了治疗之路。卧薪尝胆,头悬梁锥刺骨,各种资料封 锁,总之是各种苦,三个月后有了主板点位图,开始会诊。病人无法的知发病前后是什么情况,只有先做外观检查确认无霉菌(顺便随身听也一起会诊发现电池座漏液腐蚀其他问题不大送消霉清洗去了),风扇会转各电压应该没问题,保险起见还是都做了检查。在上热成像,问题来了COM接口处温度升的贼快超过了桥温,INTERFACE 75232G芯片有问题,这个接口不常用决定先下了它再说。IO脚怀疑有虚焊上手术台显微镜补焊。

各种开机前电压都检查没问题,刷个BIOS吧,去官网找到后是CAP文件。又满世界找转换工具。终于把官网CAP转BIN文件了(点位和转换工具附件送上)。直接抠下BIOS刷入,效验通过,再次上机。怎么是再次呢,之前刷了些各种版本包括什么开机快包亮机的都是黑屏。

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上机………… 继续黑屏,这次CPU没发热反倒是供电电感发热了,奇怪。送外科检查,问题来了手电照CPU座子在某个角度发现有个脚变形,具体是那个脚太密不好查了,外科修复绣花针配合特尖镊子慢慢校正。再次上电,一如既往的黑屏,突然想到以前遇到过换内存后黑屏的情况,会不会内存有问题。急急忙忙下单来条兼容款内存,4天后到了。

又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开机等了10秒左右 刚准备点复位就听见微弱娇小的一声滴,屏幕亮了,哦耶……进BIOS一阵乱翻没问题。一切正常。庆祝下病人以治愈可以出院了。出院结算板40+CPU20+内存30=70元康复。华硕B85M-D亮机BIOS  8MB有需要的留信箱就行。

以下是检查报告给还在ICU躺平患者参考如有不对望高手指正:
待机供电:电源插头信号+5VSB_ATX为常供5伏给主板维持待机。+BAT电池供电,通过电阻送给BAT54CW(双二极管)和另一路3V供电会和成+3V_BAT给桥和IO保持继续战斗的能力。有电池会发生腐蚀,注意检查线路元件焊点。

开机:ATX_PSON# {绿色线) 开机信号(低电位有效),经过电阻提供5V电压,信号转为O_PSON#进入IO。按下开机键信号PWRBTN#_PANEL由高电位变低电位。经过电阻后为PWRBTN#进入IO时为O_PWRBTN#_R 这时候IO内检查所以设备是否还在岗,得到回复后拉低电源绿色线主电源开始工作(不开机优先检查)。P_VRMPWRGD是关键,保持高电位开机只要一碰就关机,会自动重启。遇到反复重启重点检查这里。开机注意键盘灯会全亮后熄灭属于主板正常自检。SPEAKER  4插接头1和4接个小喇叭就可以听见开机报警音,多数机箱降成本都省去了。PWRBTN#_PANEL开机插脚3.3V由待机电压5V降压提供

O_TR_MB  主板温度检测(位置随机)。H_TR  CPU温度检测 (CPU座子内测)  0402 10K温敏电阻,信号都送到IO检测温度。O_12V_IN    O_5V_IN   主板电源检测,由电阻分压后供给IO。负责监测主板电源电压情况。这里IO在点位图里标的是OU1 。

S_USB3_OC#12   S_USB3_OC#56    S_USB_OC#34   S_USB_OC#9-12是USB过流检测信号5V分压的到,直接进桥。如遇U口过流报警检查这里,正常是3.3左右。

VCORE  CPU供电点,如U不工作有电压但电感会发热。P_VCORE_DRM_10  由PU101发出U供电开启通知每组电源芯片控制MOS供电给U。不装U可以给主板供电用于测量检查但时间不能长注意电感发热(2分钟可到50℃)。座子千万小心轻拿轻放,触头实在太脆弱,不装U最好拿纸盖住扣上。
DVI接口直接由CPU提供信号,VGA信号由桥提供。(以后捡主板要找带DVI口的优先)

楼主:
补个图,大概位置

网友A:
未知好坏的主板40块,买贵了,废品站老板又宰了一个,毕竟他们收整机也就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知好坏的主板40块,买贵了,废品站老板又宰了一个,毕竟他们收整机也就50块... ...

还有个索尼随身听哦,目前已修好带线控耳机。

网友:
类似的文章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也是说在垃圾堆捡了个B85自修。

网友:
2内存槽就作用不大

网友B:
我的主板与楼主最后一图一样,BIOS电池只能用一个月,知道有元件漏电不会修,现在用5#铁锂凑合用,大概3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嗯,医术高明

网友:
搞维护的话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有你们在,中国芯片也大有希望啊

网友:
会修的捡宝贝,不会修是捡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与楼主最后一图一样,BIOS电池只能用一个月,知道有元件漏电不会修,现在用5#铁锂凑 ...

有条件测下电流,估计哪里电容漏电了。烧鸡大法+热成像很容易找到。

网友:
这老古董修好了也卖不到50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