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指示灯

楼主(2024-06-16):
灯上标有"BLUE LED",这是一台较老的家夜影剧院音响,牌子"丹麦宝"。不知这灯是什么指示,所有按键按过,也不见亮。

网友A:
BLUE LED蓝光

楼主你放个蓝光影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UE LED蓝光

楼主你放个蓝光影碟试试

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
人家就是告诉你这个灯是蓝色的

楼主:
万能的百度,找到这个答案,应该比较可靠,也捜到一些说是篮牙的,这老功放根本就没篮牙。

网友:
嗯嗯,就是那个意思

楼主:
应该明确点,标成过流保护,或故障显示。

网友:
超功率运行时这个灯就会忽闪忽闪的,看到这个灯在时不时亮的时候就表示你开的太响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佬

网友B:
机器正常时,此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
感觉是蓝牙,用手机试试搜寻蓝牙设备。故障灯一般是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正常时,此灯是不会亮的!!!

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