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反渗透净水器ro膜壳产品质量之胡说八道

楼主(2024-06-16):
由于diy净水器之前并没有经验,因此在有些配件上反复折腾反复购买,就买了不少个。

就说这个ro膜壳,各种品牌买了8个。
直接说总结,目前还没看到比台产cck 3012膜壳精致的,这个结果是出乎我意料的,毕竟这不是啥高科技,就一个塑料瓶子。而且我发现某些个别瓶子出水口那个内径尺寸有问题和密封圈配合不牢,造成同一个膜放在不同的膜壳里面,净化效果有差别。

以这个产品可见,
产品模型设计水平不如人。
注塑模具加工精度不如人。
产品最终质量也差点意思。

所以说,还是少吹牛皮,多干实事比较好。

网友A:
买过cck管子,不过无法分辨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cck管子,不过无法分辨真假

cck包括其他大品牌管子很多是假的,因为这东西作假只要喷个标。

网友:
我买过CCK管子,用布使劲擦,字掉了。。。

网友B:
总感觉什么反渗透净水器呀什么的有点忽悠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什么反渗透净水器呀什么的有点忽悠人的感觉。

您不信就还是回花果山去吧。。。。
能科学仪器检测证明过滤有效的您也不信,那你信中医不,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信就还是回花果山去吧。。。。
能科学仪器检测证明过滤有效的您也不信,那你信中医不,阴阳五行金木 ...

人家花果山那儿山清水秀,根本就没有什么水污染的概念,理解不了也属正常!

网友:
我也买了几十上百个膜壳,也曾发现过做工粗糙内径不标准的现象,后来只买台湾崧泉的膜壳,不过也无法确认是不是真品,就感觉做工精细很多,装膜时密封圈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几十上面个膜壳,也曾发现过做工粗糙内径不标准的现象,后来只买台湾崧泉的膜壳,不过也无法确认是 ...

所以你说,悲哀不悲哀,泱泱大guo,生产的塑料瓶,不如他一小岛

网友D:
反渗透是一种以高于渗透压的压力作为推动力,利用选择性膜只能透过水而不能透过溶质的选择透过性,从水体中将水分子与溶质相分离的过程。
简单而易理解的大白话就是:水过滤器。商家为忽悠人,惯用科技术语、名词来唬人。盯的就是你口袋里的mone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渗透是一种以高于渗透压的压力作为推动力,利用选择性膜只能透过水而不能透过溶质的选择透过性,从水体中将 ...

汗,砂滤、PP棉也是水过滤器,这能一样吗

反渗透就是相对于自然趋势的正渗透而言的,外加压力让其逆自然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模具加工精度的问题,只可能是设计问题,但是更可能的其实是标准问题

3012、3013的膜壳非常难以买到标准长度的,30是直径,13是长度,看起来3012应该和3012同直径但更短对吧?其实市面上的现况是3012的普遍粗短、3013的普遍细长,但是也不一定,标3012的有NNN多种。解决方法是,不要理会这些既使用英寸为单位又不准确的尺寸,直接问内径多少mm,我的膜多少mm能不能用

终极解决办法,套两个密封圈,实在不行的套三个,那个地方密封不严的话,会造成原水漏进产水管、且进入膜的实际压力和水量降低,只要密封好,用胶封死都行。至于密封圈哪来的我就没办法了,我这是车间一抓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信就还是回花果山去吧。。。。
能科学仪器检测证明过滤有效的您也不信,那你信中医不,阴阳五行金木 ...

这个还真不需要科学仪器。。。弄一桶盐水过滤出来没有味道的,尝一尝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说,悲哀不悲哀,泱泱大guo,生产的塑料瓶,不如他一小岛

卷呗,低价竞争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不信就还是回花果山去吧。。。。
能科学仪器检测证明过滤有效的您也不信,那你信中医不,阴阳五行金木 ...

净水与江河水对人有何差别,有没有科学仪器检测的相关文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净水与江河水对人有何差别,有没有科学仪器检测的相关文献

测下导电率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净水与江河水对人有何差别,有没有科学仪器检测的相关文献

盐分减少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你搜索“海水为什么不能喝”,江河水就是同理的,只是程度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盐分减少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你搜索“海水为什么不能喝”,江河水就是同理的,只是程度问题 ...

标准的想当然。淡水本就是喝的。人为什么还要吃盐,又得高血压又增加肾负担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尽快把知识学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准的想当然。淡水本就是喝的。人为什么还要吃盐,又得高血压又增加肾负担 ...

盐又不是只有多少,还有大小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