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2款无人机动力电池平衡充,顺便晒一下DIY的6S4000mah21700电池组

楼主(2024-06-16):
F450无人机送的充电器,充电太慢了

支持2s和3s电池

220V供电的

拆开看看

看看另一款

这个是平时用的
toolkitRC M7 200W 10A 1-6S
功能很丰富,性价比高,挺不错
自己做了个PD供电转接头

给5寸长续航穿越机用的

采用4000mah的21700电池,10C放电

均衡线有点短了

封好外皮看起来一股山寨电池味

网友A:
21700电池也能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700电池也能飞起来吗

能飞,长续航机型,不花飞没问题。

网友B:
外包装看起来简陋了些,是为了减重吧

网友:
充电器用料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包装看起来简陋了些,是为了减重吧

标签机没在学校,打不了参数标签

网友:
刚修了个B3,是三个5056并联用的,三个芯片全炸了,应该是学生反着硬插进去造成芯片炸掉,买了些芯片(2.23 包邮10个)全部更换暂时充电正常,只是我的那个线路板太差,也可能是我风枪温度太高,又没加焊油,造成电路板都起皮了。。

网友:
电池都有一斤了吧,这飞机个头应该不小,这都能飞起来

网友:
我有个6S,20A的充电器,电流1-20A可调,充电是真爽

网友:
动手能力强,DIY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穿越机,是肚皮下面挂着RPG的那种吗

网友:
一切为了减重吗哈哈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高压侧和低压侧铜箔都不隔离吗?看着害怕。

网友:
6S用平衡充吗?

网友:
哎哟 还是宽电压 不错哦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这穿越机块头相当大

网友:
无人机电池增容与飞行时长不成比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