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扭力电钻配合手动绞肉机,好用

楼主(2024-06-16):
我有一个手动的全不锈钢的绞肉机,各方面还可以,就是用起来费劲。后来就把绞龙后面装一个12.9级的螺丝涂上高强度螺纹胶水,然后用大扭力手电钻驱动使用很方便,效率高了很多。

你猜肉店里的那个绞肉机,下班后他洗不洗?

现在淘宝上面全304不锈钢的有好几种可选的,确实实用。手动电动都能用。家里人多的一定要买一个。
用刀子剁肉的话效率低,而且也不均匀,对菜板的损伤还挺大的。绞肉机也就清洗少许有点麻烦。实际上你可以一次性加工10斤肉,分成小包冻到冰箱里。

网友A:
用220V的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0V的应该也行

混这个板块的哥们,一般都有大电钻。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他洗不洗?

网友C:
这个用电扳手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他洗不洗?

他肯定不洗

网友: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手上的电动工具来改

网友:
现在嫌肉不够多了

网友D:
50N.m够不够

网友:
长期算的话,用电钻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电扳手应该不错

千万不要用电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N.m够不够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我是大有5282,120牛米大扭力电钻。用的第1档慢速。

网友:
感觉已经超负荷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绑在自行车上,一边段落身体,一边绞。

网友:
低速高扭机械损伤少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电动工具力还是很大的,不管是交流220还是充电的,最好安装一套联轴器上的保护装置,免得出现危险,把衣服或轴套卷进去,手和胳膊会磨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电扳手应该不错

哦豁,前辈,只怕是会把绞龙无私奉献给电板,或是把绞龙和管口的成份掺合点到肉里头多补点铁元素,就是铁元素少了点其它的不知道是啥

网友:
凡尔登绞肉机都绞不过你

网友:
一般的电钻不够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