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2V小水泵

楼主(2024-06-16):
给ZVS扇热用的小水泵,不出水了,拆开看看

偏心震动胶碗,挺有意思
几块钱,再买个

网友:
现在这样结构的水泵比较常见,一样的配件不多见,购买时多买几个,坏了可以当配件

网友:
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种就是有时配件难找。

网友:
原理一样,结构不同,尺寸更是大差异,想替换部件基本不可能,除非是同厂同批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

网友:
这样结构的水泵比较常见

网友:
微型隔膜泵,挺好玩的

网友:
隔膜泵的寿命有限~

网友:
这种水泵好像可以当气泵用

网友:
不好修复,买个新的。

网友:
压力要求不高的话,还是用无刷小水泵的好

网友:
隔膜泵哪个部分是最容易坏的呢

网友A:
这种泵也可以泵气,血压计里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泵也可以泵气,血压计里的跟这个差不多

不一样,这种水泵没压力。。。

网友:
自动饮水机  上面现在都是这个水泵   成品搞活动才3元包邮   没必要单独买电机

网友:
这个不是靠震动抽水的,偏心轮带动支架摇摆,轮流拉扯和挤压那5个隔膜,使膜腔内形成呼吸效应。

网友:
手持消毒喷雾器里面也是这样电机,之前一个倒拿进水拆开里面3个气碗加偏心轮,电机进了睡通电发热拆开吹干又好了

网友:
轮流挤压皮碗,设计听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