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加湿器充电口坏了怎么拆开

楼主(2024-06-16):
风扇加湿器充电不了了应该是充电口坏了但这个怎么拆开啊

网友:
从白胶边沿撬一下看看,不行就从喷雾头那里按一下看看能不能顶出来

网友:
盒子里放上冰块应该凉爽

网友:
没看到螺丝孔啊,全卡扣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正面凸起往下按

楼主:
这货还挺贵的

网友A:
卡扣,需要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扣,需要慢慢撬

看看这个,要打开胶塞,里面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