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FSL BPZ1020-865 A60C1 13W LED球泡拆解

楼主(2024-06-16):
型号、外观。

拆开螺纹盖,看到1个电容,1个保险丝电阻,散热铝壳

15个灯珠,整流,集成,3个电阻。

集成的型号。BP5131

损坏的灯珠。

想不到的是螺纹盖是铝,不是铁的,。
谢谢看客。

网友:
都是热死的. 感铝塑壳子的做到7W就顶天了.

网友:
短接烧坏的灯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灯珠热坏了,短接坏灯珠后,灯还能亮。

网友:
用料确实一般

网友:
能用级别,有没有频闪?

网友:
短接一下还能凑合用

网友:
把芯片资料公布出来就好了

网友:
能用级别,不考虑安全因素,把半球罩去掉,估计能延寿。

网友:
外观很美,内部很一般!!松下好像正在尺寸最大功率就9w

网友:
换个灯珠就行了

网友:
还是太阳花鳍片式散热器好

网友:
线性恒流的,效率低发热大死得快

网友:
这种线性恒流一般用的是高压灯珠,发热严重,很多都是热死的。

网友:
这种散热13w,本身就是个笑话

网友:
质量不行,我淘宝买的5W的一年左右坏光了,现在换通用的了。

网友:
这家质量一般

网友:
早期FSL的13W LED球泡用的是独立阻容电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