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析一下电扇电机钢片厚度对能效的影响?

楼主(2024-06-16):
人无聊的时候呢就喜欢干些无聊的事。
前不久买了个电扇电机,安装好后,发现转速明显比以前买的那款要快。
电机都是机器绕组的,只是钢片厚度不同。
一款18mm,一款20mm。
先来说说20mm厚度的,1当转速下功耗50w,2挡40w,3挡35w。
18mm厚度的,1挡50w,2挡43w,3挡38w。

虽然耗电量差不多,但是钢片厚的,转速要快,功耗还下降3w左右。

网友:
难怪现在电机越做越博了

网友:
里面的定子也有厚薄之分呢,也请大师分析下

网友:
一般买来更换的电机寿命还是没有大品牌原装的耐用,我更换了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相同材料,总厚度相同,越薄越好的吧

网友:
电机的绕法和以前的也不一样

网友:
换新头像了

网友:
一档转速快还是三档?
一档慢的话,功耗还高了,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不是初中的题么!我会!由于涡流影响,硅钢片要做的很薄,绝缘漆要涂好,单片的硅钢片越薄越好,叠起来厚度越厚越好,电感量和磁通量越大,漏磁损耗越小,扭矩越大,能效越高,这是在市电频率下。  功率大的电机,体积肯定越大,显然的。  再聊聊效率,按咱们业余玩家的看法和经验,举个例子,石英钟机芯,线包越大越好,效率越高,电池寿命越长。对啵

网友:
厚的那款是机器绕绕的定子吧?机绕的同样匝数铜线长度明显更短,线组更小,损耗也就小了,效率肯定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初中的题么!我会!由于涡流影响,硅钢片要做的很薄,绝缘漆要涂好,单片的硅钢片越薄越好, ...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
这个绕组结构有点像步进电机了,
换个直流无刷电机,50w能起飞,25w就够吹了

网友:
无刷的才好

网友:
硅钢片多多益善

网友:
像这种,转子也有厚薄之分,只知道功率越大越厚,在定子不变的情况下,用厚的转子是不是转得快些还是启动力大些?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继续继续  哈哈

网友:
这种电机的转速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网友:
父亲买过楼主同样,集中绕组无刷款,接在艾美特只有最慢档能用,中高速档秒烧绕组,接线颜色相同,实际是不同厂家有区别。楼主1档最快,3档最慢,应该说明下,和现在的风扇档位标注有区别。

网友:
这个是好问题,是不是线和绕组有关联大点  ,盒磁钢反而小点

网友:
厚的铜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