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龙空调面板显示EA,手机app不能控制,用遥控板正常,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4-06-16):
科龙空调面板显示EA,手机app不能控制,用遥控板正常,问题出在哪里?
百度一下也找不到答案。
目前问题是面板显示EA,用遥控器操作正常,就是不能用APP操作。

这是WIFI模块,重新配对后还是不能使用app。

目前亮黄色和绿色灯。

空调处于开启状态,app读取不到数据,用的app是阿里智能,以前一直用的这个app。

这种问题是wifi模块的问题还是内机主板的问题或者说是APP后台的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app后台问题不常见。换个网络试试?

网友B:
出了保修? 断电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app后台问题不常见。换个网络试试?

有没有可能是WIFI模块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了保修? 断电启动?

早就过保了,2016年买的,去年APP还能使用。

网友:
你这台是科龙玉叶的吧,看下这WIFI模块什么型号的,如果是阿里APP控制的那手机控制就没戏,但EA应该是低压保护,查下主板吧

网友C:
显示的是ER吧,不是EA。ER就是有错误,有故障

网友:
后期的科龙都用的海信爱家app吧,试试能行吗

网友:
查一下WiFi数据传输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手机app不能控制,是不是控制板

网友:
不先看看WIFI后台看得见设备吗

网友:
先问一下售后吧,是不是wifi没有2.4G的问题空调所处位置有wifi吗

网友:
就是ER因为8字数码管只能这么显示,要么网络没连上,要么dns问题,要么模块问题,这模块里面也就8226那种转串口的

网友:
手机app能不能用流量控制空调?不能应该就只是wifi模块坏了吧

网友:
平台倒了?控制不了了?

网友:
科龙空调面板显示EA,手机app不能控制,用遥控板正常,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是ER吧,不是EA。ER就是有错误,有故障

8位数码管要想显示r 一般会用小写的方式显示r 。

网友:
不会是APP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