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关于尼康Z6II、佳能R6II、松下S5II、索尼A7M3等相机主板的探讨

楼主(2024-06-16):
618到了,想入手一台全画幅相机。从网上找了一些拆机的资料,想和大家作一些探讨,具体请看图,每种相机的型号已在图中标出。

从这些图片上看,松下S5一代的主板是不是只有一个处理器芯片而没有类似于其他机型上面的高速缓存芯片?如果真是这样,这可能就是造成S5一代连拍速度低的原因。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尼康Z6 III明天就发布了 ,z6 ii是 双expeed6 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康Z6 III明天就发布了 ,z6 ii是 双expeed6 处理器

新机价格肯定高,再说不是专业玩家,不需要太贵的机器。

网友B:
买新不买旧,这玩意儿更新堪比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价格肯定高,再说不是专业玩家,不需要太贵的机器。

纠结这些,不如多考虑考虑自己的用途,打算投入多少,和相应卡口的镜头群

网友C:
机身选个能满足自己用途的就可以,镜头才是烧钱货。

网友:
好厉害,能收集到这么多主板,省钱买镜头

网友D:
相机的处理器和手机的差太远了,楼主想买相机处理器反而不是首要问题。数码相机不靠处理器来美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不买旧,这玩意儿更新堪比电脑

说更新快说对也不完全对,这些相机虽然发布时间不一样,但CMOS都是一样的。更新的就是对焦和视频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选个能满足自己用途的就可以,镜头才是烧钱货。

说得对,一般用户,配个变焦+一个定焦,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的处理器和手机的差太远了,楼主想买相机处理器反而不是首要问题。数码相机不靠处理器来美颜 ...

处理器和高速缓存也很重要,直接决定相机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