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把白嫖的6.2的河南产充电无线鼠标M11的光感和微动都换了

楼主(2024-06-16):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053-1-1.html

之前不是一直用移动卡顿和跳标的情况嘛,然后今天就给拆了把光感组件给换了,替换的是原来创享无线鼠标上的,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653-1-1.html

1.先用刀片把螺丝孔处的脚垫给挖开,挖的比较失败:

2.拆掉原来的光感组件和三个微动:

3.焊上新的(实际是原来鼠标的拆机件,左键是这个中键移过去的,因为比较硬),同时把屁股上的氛围灯电阻给拆了以省电:

就换上的实际体验来说还行,好像没有卡顿和跳标的情况了,先测试几天再说,图省事就没用万用表测工作电流,就试试实际使用看能延长多久吧...

楼主:
2024-6-7 上午更新:

在这个鼠标垫上移动不准,不知道是图案的问题还是垫子本身的问题:

换原来裁出来的垃圾鼠标垫,使用好像正常(注:原来没换光感之前在这个鼠标垫卡顿跳标情况严重):

楼主:
2024.7.5更新,今天上午鼠标没电了,不记得上回是什么时候充的电,至少有半个月了吧,也不知道是换了光感组件还是把屁股的灯抠了省的电...

楼主: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鼠标在纸上和桌面上移动没反应,不知道啥原因,不过在鼠标垫上用着好像还挺好...

网友A:
滚轮滚动时页面上下跳咋整,拆开喷WD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轮滚动时页面上下跳咋整,拆开喷WD40?

不要直接喷。先喷到塑料袋里,然后抽进注射器。
每次往滚轮编码器里面滴2-3滴,转几圈滚轮后,擦掉编码器周围流出来的脏东西,重复几次就能完美复活

网友:
滚轮滚动时页面上下跳直接换编码器最管用,WD40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滚动时页面上下跳咋整,拆开喷WD40?

换个新的呗,我是这样弄的,从别的鼠标上拆..

-----

网友B:
我大河南还能生产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河南还能生产这玩意??

反正包装盒上是那么写的...

---------------------

网友C:
那个方块芯片是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方块芯片是通用的吗?

不确定,应该还是有兼容性的,你去我那个创享拆机帖里找Datasheet,上面写了那个主控兼容好几款光感...

网友D:
焊接完不清理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河南还能生产这玩意??

莫非是郑州科技市场

网友:
额,不如弄个剪线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完不清理下吗?

清理个毛啊,不适中短路就行...

---------------

网友:
移植手术非常成功,往后鼠生无限

网友:
现在南方这些好多电子厂都回内地了

网友:
参考学习了,以后微动自己动手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