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台华磊品韵牌的锂电水枪

楼主(2024-06-16):
去年在某多多上买了个便宜的锂电洗车枪,算着能洗个两三次就回本,这才用了一年,果不其然挂掉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全家福,东西给的挺全,还带了个PA壶,但实际上根本带不动,打预洗泡沫还是得老老实实上海绵擦。

分解,所有的零件拆卸都不需要工具,这一点好评

进水用的标准奶嘴接口,可以自己换止水快接,还是挺方便的

20V的电池,5串18650,泉友接口

电池上的标识,泉友两个字还是很清楚的

主机上一圈螺丝,居然用的是T15,不是更常见的十字螺丝。

拆掉所有螺丝,轻轻一分就两半了,没有卡扣,很好拆

电机型号RD-21V-200VF23 04

电机接线用的接线端子,方便拆装

水泵,这个价格不用想,肯定是塑料的,包括变速箱也是塑料的,就不进一步往下拆了

开关部分,比起手电钻可是简单多了,就只有开关两种状态,没有调速

发现问题,微动开关已经弹不起来了

背后接线端子的位置,端子已经变色,而且下面的线皮也被烫坏了,应该是端子接触不良导致发热,烧坏了微动开关顺便烫坏了下面的线皮

x宝上新买的微动开关,这才是正常状态

新旧两个开关放一起对比一下,旧开关额定电流16A的,害怕假货宝的东西不靠谱,买了标称25A银触点的开关

哦豁,新开关的接线端子跟旧的不匹配,这下来活了

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大小差别明显

还好卖家送了端子和护套,可以剪掉重接,折腾一番以后终于搞定,请忽略开关下面丑陋的胶布,反正线皮没烫透,胡乱包包就行

装好试机一切正常,又可以愉快的噗噗噗了。

网友A:
还好只是坏开关而已,几乎不花钱就修好了,为何不用小电流微动加mos开关?这样就耐用了

网友:
只是微动开关坏了,换上新的开关又可以洗车了。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的滋水枪就是太吵了

网友:
这玩意儿的最大用途就是洗空调

效果杠杠的

网友:
力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是坏开关而已,几乎不花钱就修好了,为何不用小电流微动加mos开关?这样就耐用了 ...

成本吧,估计现成的方案,

网友:
我哥那天拿了个给我修,让我给更换电机,换了就行了。

网友:
真不错,修好了

网友:
开关先罢工了,厂家故意的

网友:
自从买了洗车枪.,有事没事就洗车,总觉得洗车越勤快,越赚钱.买洗车枪100元,外面洗一次车30,洗3.3次收回成本,自己洗第四次开始赚20,洗第5次,九赚了50,下来,每洗一次都赚30,太棒了......多洗洗我觉得我就可以不用上班了.

网友:
买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质量一言难尽

网友:
我买的充泳圈的气泵噪声更大,25左右

网友B:
热缩管比胶布好用!

网友:
有胜于无,随便搞下还是可以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比胶布好用!

这个用热缩管的话还的把线剪断,不然套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热缩管的话还的把线剪断,不然套不进去啊

剪什么啊,把线焊下来再套进去啊

网友:
还不错了,以前买过一个14包邮(没电池)
拆开一看,12V电机
后来自己买了一套21V的电机+泵  配上21V电池,感觉也没多大劲儿
鸡肋

网友:
压力,水流怎么样?
OK的话,自己买了洗车用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