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手机里的记事本和照片,请问windows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24-06-16):
主要目的,备份手机里的记事本和照片,其实和手机的云备份功能一样,另外搭建一个导航和论坛,记录自己的常用网站,手动备份好的帖子,大佬们有啥好的软件推荐。
买的j3160主板,一年多还没开始, 已经过了折腾的年龄,电脑主机已经两三年没开机了,希望大家给我些建议,操作系统和软件,好怀念以前很多论坛热闹的时候

网友A:
用云比较方便 。。。。

网友B:
有点高级了,没弄过,之前看过同步软件,局域网自动同步手机文件到电脑。

网友C:
别人说用阿里云,电脑手机都安装,然后开启同步。
根据我在百度上吃的亏,我不用这玩意。

网友D:
我把电脑安装WIN7,开启文件夹共享,开启远程桌面,然后就可以撤掉显示器了。然后手机安装ES文件管理器(有些手机自带文件管理器也支持局域网访问)和远程桌面APP,手机用文件管理器就能复制文件到电脑了。手动操作,麻烦点而已。我的用途主要是电脑下载电影电视,手机或者机顶盒来看。

网友E:
用猫盘了,家用备份手机都5-6年了,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云比较方便 。。。。

自己资料,岂可落入他人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高级了,没弄过,之前看过同步软件,局域网自动同步手机文件到电脑。 ...

文件不难,不知道记事本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说用阿里云,电脑手机都安装,然后开启同步。
根据我在百度上吃的亏,我不用这玩意。 ...

你说的对,别人的网盘,会不会倒闭,能不能下载回来,他们会不会卖,都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电脑安装WIN7,开启文件夹共享,开启远程桌面,然后就可以撤掉显示器了。然后手机安装ES文件管理器(有 ...

手机app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猫盘了,家用备份手机都5-6年了,很稳

手机记事本行吗,主要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app是啥

我回复的时候已经写了的啊!
还是发个图,看文字读不大明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别人的网盘,会不会倒闭,能不能下载回来,他们会不会卖,都不保险 ...

他的意思是,电脑手机都装阿里云,数据电脑1份手机1份云盘1份,开启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记事本行吗,主要是这个

可以指定备份文件夹,文件夹内容全备份。是猫盘原来的x3系统,不是刷后的群辉系统。。。原装x3很稳

网友F:
这个推荐过很多次了,电脑开共享或者ftp,安卓用foldersync,苹果没有免费的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推荐过很多次了,电脑开共享或者ftp,安卓用foldersync,苹果没有免费的可用 ...

当然也可以电脑装nascab,这个我开贴介绍过手机装他的客户端,也有苹果版,但个人觉得单论备份还是flodersync方便,nascab强但是相册管理

网友:
直接上数据线

网友:
当然用群晖

网友:
使用过一些软件和应用,简单推荐下
1、Windows环境的话,用过Daemon Sync,备份照片视频(应该也能备份记事本),可以设置插电自动备份。前提,局域网+服务器开机。
2、要满足你所有要求的话,可能要linux系统+docker,部署会快很多,有点折腾。omv+docker(导航heimdall+笔记trilium-cn+photoprims)
3、云。。夸克云。。夸克浏览器,要收费,不然网站无法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