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几十伏压差什么降压方案效率高

楼主(2024-06-16):
广东连续两三个月一直阴雨没有好太阳天,实测最高200瓦的太阳能板子发的电带几个路由器都不够用,于是又增加了一块2平方的板子(标签很假实际具体功率未知300瓦应该有)这下晴天用不完了12V电池太小(实测还有70多安时),连续阴雨还是不够用,就把大太阳能充满小电池后升压充给备用电动车72V电池,电不够用时再降压供路由器。问题就来了,买了一个几块钱的降压模块降压到12V,实测输出最大电流1.5A不到,整个模块烫手不能摸,散热风扇吹着的时候都烫的不能持续触摸。有多烫呢?我给贴了一个散热片,手上是湿的时候能够听见直接让水份沸腾蒸发的嗤嗤声!没有条件测效率,但是20瓦功率就这么烫我估计效率只有60%,虽然芯片打磨了但这个效率让我直接想到了一家垃圾芯片公司芯龙的产品,以字母XLxxx开头的芯片模块入坑好几次效率低的发指。要想要效率高至少得同步整流降压的吧,搜索一番发现价格都很贵,要么就是电压不支持,于是想到了电动车转换器,价格便宜10块钱包邮还有外壳呢!而一般模块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几块钱的都是小功率的。说实话电子模块利润都很高,我以前买过几个电动车充电器也不过19块钱包邮。
到手拆开一看芯片3845变压器,貌似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开关电源,电路比较简单适合我这种懂点皮毛的外行观看。仔细一看不对不是变压器而是电感,电动车充电器常用的3842好像是16V启动的,这个3845我以前看过貌似是12V启动,这个没有变压器的副绕组供电直接由输出供电。由于是非隔离共地,开关管控制的就是输入正极,一般充电器是控制的负极开关。有两个分压电阻从输出取样431控制光耦反馈……扯远了,由于72伏电池电压可高至84V,这个开关管t80n80我没找到资料,盲猜应该是80A80V的,我也没有经验管子能够超压多少V,顺手换了一个85v的。本想换一个更高的,但是耐压高的内阻也会高。还打算串ntc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的,但是这两种都会发热费电降低效率也就没加,二极管拆下来打算换那种东科2脚同步整流的,但是手头是贴片的2块钱一个电流小又不好散热,那个肖特基万用表量压降0.1v应该不是很差,作罢。……
装好试通电充电电池,电动车电池极空保护板看见80V输出3A了,这都240多瓦输出20A了,还是输入线非常细。我赶紧拔了,没有限流不适合充电,于是通过一个降压模块恒流输出大概50瓦功率试了一会儿,发现铝壳都烫的手不能握,说明效率也非常低。

网友:
工业垃圾

网友A:
你买的转换器太拉稀了。。。要么买华晶慧连的,要么买电信级的产品,比如:(只是产品类型举例,有更大功率的产品。当然温度也不会低的,因为不是GaN,如果不想忍受单个高温,那就多个多路使用。)增智慧家和爱默生、中兴都有产品。便宜用料好可靠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转换器太拉稀了。。。要么买华晶慧连的,要么买电信级的产品,比如:(只是产品类型举例,有更大功率 ...

你这个是多少V太阳能用的?有型号什么的 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转换器太拉稀了。。。要么买华晶慧连的,要么买电信级的产品,比如:(只是产品类型举例,有更大功率 ...

这种价格贵还娇气不可靠。需要改装,买过参数下使用炸了。看评论很多人都出问题。要不是水平有限我都想自己设计一款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建议用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2025-04-25):
这种差距大的还是环形变压器效率高

网友:
板子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