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18650电池容量的方法是不是不对

楼主(2024-06-16):
显示7个多小时是因为开始用的另外一个充电器小电流充,现在显示充进去2888毫安时,我记得这个电池没这么大容量啊。电池温度正常,一点都不发热。开始充这个电池前已经清零过计数的。

网友:
电池都生锈了,应该用不了多久了,放电最准确就是用电子负载恒流放电统计容量,冲进去多少容量不能代表放出的容量

网友:
完全错误,USB表头记录的是电池和充电电路总消耗。

网友:
大差不差,粗估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把充电消耗的也算进去了。

网友:
固定电流测放电容量比较准。

网友:
用这种表,清零开充,到充好,看冲进去的能量  wh 那一栏,跟电池标称的能量进行对比,简单比对ah是不对的。而且还要扣除转换效率的损耗。

网友:
充电测容量是不准的,还是放电测容量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