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四轴无人机高速电机一般是通过齿轮连接桨叶么?

楼主(2024-06-16):
拆了一个无人机的旋臂,

发现空心杯的轴和桨叶竟然不是垂直的,
这说明桨叶是通过齿轮再连接到空心杯电机轴承么?

网友:
空心杯电机扭力不大,所以通过齿轮来带动大桨翼。

或者设计要求,扁平化,把电机横在支撑杆上罗。

网友:
没看里面  谁也不知道是增速还是减速    有可能是提高转速   也有可能是降速提扭力

网友:
电机就是通过齿轮减速带动桨叶的,还塑料的。我拆的时候就在想,桨叶已经那么高转速了,电机不知道要多高转速才行。

网友:
这种都玩具级别的都是空心杯,减速的,好的都是直联,

网友:
这种布局方式可以肯定不是直连,必须通过齿轮转向连接嘛

网友:
玩具
不是航模级别的

网友:
我没拆开过,一直以为桨叶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直驱。

网友A:
有刷的玩具,无刷的都是直驱

网友:
肯定是减速齿轮,楼主是横向空心杯电机加小齿轮,带动竖向冠齿轮减速增扭,开发成本比伞齿便宜。好的是无刷电机直驱。

网友:
空心杯是高度小扭矩,里面是大齿轮,降速增加扭矩带动桨叶的

网友:
可以改造成小切割机,切切小塑料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玩具,无刷的都是直驱

这个是有刷么?从图能看出来?

网友:
直驱的效率高,非直驱的基本是玩具级别吧。

网友:
玩具一般用空心杯,减速增扭需要一级齿轮减速

网友:
通常的都是无刷电机直接驱动桨叶。
空心杯一般比较不耐用。加齿轮应该是增加扭力。

网友:
应该继续拆下去。

网友:
空心杯电机扭矩小,应该是通过圆锥齿轮减速把扭矩放大。不过这成本降的也太厉害了。省了4个无刷电机电调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