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轴线缆寻线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2024-06-17):
有很多根同轴线,不知道同轴口分别对应哪些线头,
如何对同轴线进行寻线呢?
各位是怎么对同轴线进行寻线的,用什么工具

用网线寻线仪是否也能寻同轴线呢?

各位是怎么对同轴线寻线的?

网友:
寻线仪夹屏蔽层不就行了

网友:
寻线仪也就两个端子而已,可以试试,看我帖子还好已经找到了

网友:
寻线器有夹子的用夹子夹住,没有的用电话线头子引出来就行了!
没有寻线器接几个不同的电阻,万用表量量就可以了!

网友:
网络寻线仪可以寻的,用夹子夹住不就行了吗?或者做网线头接两根线上去寻找试试,如果不能直接寻就要想办法的。寻线仪的基本功能而已

网友:
没有寻线仪的话:
1、两人配合,一端短接,另一端测电阻。
2、每根线一端不同线接不同阻值的电阻,在另一端测电阻。
3、先用第一种方法找出一根,作为公共端,然后用第二种办法,在每一个同轴的芯线与公共端之间接不同阻值的电阻。

用寻线仪的话,先粗查,找出线,然后用第一种方法确认。

寻线仪对网线、同轴和电话线都是支持的,但精准度上不是很好(也可能是我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