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此示波器屏幕是否又是偏光膜老化导致的?

楼主(2024-06-17):
很久之前看到论坛大神们手头示波器偏光膜老化,都是自己更换偏光膜,今天自己这台波波看起来好像也中标了,请看下图,屏幕中间出现一个圆形的阴影,不知道是否是偏光膜老化导致的,特发上来问问,望高手指导,感谢

这屏幕看起来像是X轴和Y轴是2块屏中间粘合的,并没有看到偏光片,详细的请看21楼,我只能拆到这里了,再下去估计要悲剧了,我就不敢动手了,望大神指导

网友:
很明显偏光膜已经老化

网友A:
之前有块电子钟显示也和楼主这个差不多样子的显示异常,拆开发现是偏光膜四周翘曲中间还粘着,换了块偏光膜好了。但楼主这个感觉好像是中间没有贴合的样子,拆开看看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块电子钟显示也和楼主这个差不多样子的显示异常,拆开发现是偏光膜四周翘曲中间还粘着,换了块偏光膜 ...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罩着液晶玻璃这一面的铁壳拆开是吗?

网友:
有金属边框,不好换。

网友:
既然你问了,建议还是不要自己搞了。

可以发给高人搞,顺便把背光换成LED的,还能省点电,省得以后灯管在怀了又要拆一次。

网友B:
这个不影响显示吧,有必要换吗?除非翻新拿去闲鱼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影响显示吧,有必要换吗?除非翻新拿去闲鱼卖。

点亮后中间那一块有色差

网友:
背景银色的反光纸氧化变黑了,换一张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胶变质了

网友:
有手艺的可以换,不过风险还是挺大的,要是屏坏了配一块可是不便宜,而且还不一定能配到。能将就看还是先用着好

网友:
这种是偏光膜后面的反射膜老化

网友:
应该是屏背面的反射贴开胶了,换一块膜应该就好了。

网友:
动手搞起来。

网友:
这是反光膜老化

楼主:
更新细节图

网友:
一回生两回熟,换吧

网友:
示波器长时间没用,拿出来就和你这个一样看不清了,拆开看了 ,反射膜贴到玻璃上了,没敢下手,不知道有没有胶,能不能分开。

网友:
高级玩意一直不会用

网友:
换过的人感觉容易,没有换过的人心里没有底。就看你敢不敢冒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