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黄鱼淘的广东科达桌面书架音箱

楼主(2024-06-17):
小黄鱼淘的广东科达桌面书架音箱

自家里的惠威落地音箱被老婆责令卖掉后,小黄鱼上淘了一对音箱,说是纸盆还是羊毛盆的,最后条友说是普通泡沫边的。
分频器上面有科达的字样,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后加的,箱内有吸音棉。
拆起来将焊点全部补焊了一番,同条友说的一样,低音不够低,感觉上低下高的样子。

网友A:
这不明显的消费降级吗

网友B:
这种一看就是老货,只能说一般般吧,电解的分频电容对高频损失大,应该用MKP(哪怕是CBB也比电解电容好),另外低频差是倒相箱的通病,毕竟倒相结构只能增强某一频率的声音强度,而其它频率是削弱的。

网友:
现在手头都没钱了。

网友:
落地箱变成书架箱,妥妥的消费降级啊

网友:
我觉得听个响就行...

----------------------------

网友:
你犯了啥错误导致,落地箱变成书架箱?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纸盆还是羊毛的,我咋怎么看都像塑料的

网友:
不错,这种需要外置的功放才能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看就是老货,只能说一般般吧,电解的分频电容对高频损失大,应该用MKP(哪怕是CBB也比电解电容好), ...

说得有道理,更换电容

网友:
估摸着,楼主是犯事了
被老婆拿捏了

网友:
过两天这个也让老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明显的消费降级吗

惠威落地的出掉了,本来新房老婆也不中意这种,书架买回来老婆还让放。

网友:
买这干啥,手机自带HiFi,就是看怎样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威落地的出掉了,本来新房老婆也不中意这种,书架买回来老婆还让放。 ...

看来新房不错,惠威配不上了,得换。

网友:
惠威落地箱,听着名字就觉得可惜。
楼主应该和老婆好好沟通一下才行了啊!
我屋各种电子类垃圾一大堆,老婆见惯不怪了,还专门给我找地方放,厨房一个方形水缸不装水给我了。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是羊毛振膜,倒像是PVC振膜

网友:
我感觉还是小套家庭影院实惠,数字功放,整体占空间小,还省电,也就听个响,鱼上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威落地的出掉了,本来新房老婆也不中意这种,书架买回来老婆还让放。 ...

惠威落地出掉了,还能回点血。

网友:
这个老婆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