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机械调光的台灯

楼主(2024-06-17):
周末带回一个能折叠并且能调光的台灯,看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直接用自制的可调电源4v(黑铅酸电池充满电在4v多点)夹住电池正负极上电测试,几秒后线路板有点冒烟,吓我一跳,手摸线路板发烫,这是咋回事?检查正负极正确,是不是有啥暗藏的故障?
赶紧去掉电池测试,旋转滚轮能打开并能调节亮度,观察灯板灯都正常。线路也不再发烫,真奇怪。

这是侧边的美观灯,蓝色,下面那个腐蚀坏了

开关+可调,现在的都是触摸开关+可调光(从原理上来说,芯片是一直供电的)

不是铝基板的,并联

大致顺了一下原理:
220v通过阻容整流滤波后给电池充电,红色的是充电指示灯,这部分常见,三极管形状的管子型号9650(没查到这型号,最后是格0还是o,看不好),它配合滚轮带动可调电阻调节灯板亮度。输出两路,一路去灯板,一路给侧边的指示灯。
至此到这里心里有数了,可以改造利用,要是灯板牺牲了,那就只能垃圾桶里见了。

这是改造后的样子,
电池来源:拆解招财猫通联支付云音箱NS30,如何再利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478-1-1.html),去掉电容整流二极管,加装带充放电保护的板子,用热熔胶粘在原来的板子上,充电孔用的是3.5mm的插座,家里有现成的充电线+手机充电头,基本完美。

网友:
改造得可以,保持了原来的调节方式

网友A:
滚轮调节亮度,确实新颖。

网友:
改造路非常的难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调节亮度,确实新颖。

应该说是落伍的技术了,现在都是触摸调节了,只是在过去一般的台灯没有调节功能,常见的是充电手电筒,当时带回的原因也是我好奇如何调光。

网友:
电路板冒烟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B:
这是电阻还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
相比触摸调光,这个的确太复杂,不实用啊

网友:
家里还保留着最老式的台灯
白炽灯现在难买

网友:
灯板没坏可以折腾,灯板坏了,就只能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阻还是旋转编码器?

没在意这个问题,估计是调压电路,那就是电阻

网友C:
能用就建议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建议不要折腾了。

原来的电池肯定白搭了,再说家里有锂电池没出安排,必须找到下家才能给自己个安慰。

网友:
可以呀,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混拆坛的人,折腾无止境。技术不错。

网友:
滚轮调光的灯,电池换了好

网友:
有点意思,小滚轮设计的挺有个性

网友:
这个没啥用处。

网友:
改得不错哦,,,如果控制板坏掉了,灯版还可以改为锂电池放电测试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