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一个丑陋的恒流源

楼主(2024-06-17):
试验班

恒流值

在100欧姆负载上的电压,因为还有线阻,所以电压偏高

网友A:
能用就好,外观是次要的。

网友B:
是交流恒流源吗?电路名称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好,外观是次要的。

哈哈,我觉得外观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交流恒流源吗?电路名称叫啥?

不是,你不是放弃内阻仪了吗

网友C:
还是可以再改进一下

网友D:
弱弱地问一问:
红圈里的是不是鞭炮的火药引、、、、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可以再改进一下

哈哈,那是必须的,我是想做个检测指针电流表用的建议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一问:
红圈里的是不是鞭炮的火药引、、、、鸟?

哈哈,这是钓鱼用的红虫

网友:
手搓的这样也不错

网友:
1ma恒流,那么小电阻基本也测不了吧

网友:
线阻上的电压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
稳定的恒流源也是个好工具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不是放弃内阻仪了吗

绿猪现在研究高数呢

网友E:
昨天是内阻测试仪板子,今天是恒流源,硕果累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是内阻测试仪板子,今天是恒流源,硕果累累啊。

哈哈,赶英超美都得靠我完成,任务艰巨啊

网友F:
这零件都是东找一个,西凑一个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零件都是东找一个,西凑一个来的吧

哈哈,笑话谁呢,零件有的是

网友:
基准用哪个? 做这些精密源我没有把握,拿到各类431&432测试都是电压偏移,尽管在误差范围但看着偏离数值就是不爽,其他大价钱基准又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