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什么钻头打混凝土好

楼主(2024-06-17):
某宝某多入的几个水泥钻头,便宜是便宜,打几个孔就废了,昨天某东入了几根,10几块一根,希望顶用。

感谢各位热心大佬的回复!祝各位大佬们财源广进!夜夜笙歌!!!!!!!!!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干打,用点水降温会寿命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干打,用点水降温会寿命长一点。

专业,钻孔会产生非常高的温度,导致金属变软。

网友B:
我觉得本地五金店买的就挺好,现在基本上也才几元钱一根

网友:
瓷砖开孔器就不错!!注意水降温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可能用错了工具,打混凝土应该上电锤,冲击钻头只能对付红砖硬度,干小活可以上轻型电锤,电锤干混凝土如干豆腐而且不易伤手腕。

网友:
低俗,打会儿歇会儿
最好还是电锤

网友D:
没有电锤,我一般都是打小孔,然后用大钻头把孔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用错了工具,打混凝土应该上电锤,冲击钻头只能对付红砖硬度,干小活可以上轻型电锤,电锤干混凝土 ...

没工具,手里的无刷电钻带电锤功能,开了感觉也没什么用,反而震的手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干打,用点水降温会寿命长一点。

了解了,摸了下,确实非常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锤,我一般都是打小孔,然后用大钻头把孔掏大

我也是这么干的,先用6个的打个孔,然后10个的扩大,也许是方法,也许是工具,也许是钻头的问题,打几个就废了

网友:
还是有冲击的,干拧干磨就不好用

网友:
混凝土钻孔用冲击钻啊,钻头靠摩擦钻孔,混凝土上啥材质的钻头都不经用。冲击钻是冲击,撞击,工作原理不一样,用途不一样,结果不一样

网友:
小孔瓷砖钻头用用不错,使用期间钻头喷点水降温,钻头更耐用

网友:
再好的钻头都得降温才行,不然用几次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本地五金店买的就挺好,现在基本上也才几元钱一根

+1,五金店才是更懂实际用途的,好用人家才会买...

网友:
冲击钻打孔那叫一个辛苦,试过用锂电带冲击的钻打孔,半天打不进去,还是买把电锤吧,专业的事用专业的工具

网友:
混凝土先打小孔再扩孔容易把电钻憋死,如果是电锤,还容易打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手里的无刷电钻带电锤功能,开了感觉也没什么用,反而震的手麻。。。 ...

估计是带的冲击功能,不是电锤功能。冲击钻功能基本是鸡肋。
电锤的钻夹不一样,用的是4坑钻头。轻型电锤打过6~10mm孔径混凝土,很轻松,就用的便宜东成钻头。

没有电锤可以试试用三角瓷砖钻头,不要开冲击功能,注意加水降温。

网友:
你没电锤光靠磨进去的话再好的钻头都打不了几个洞,再便宜的电锤再便宜的钻头打三五十个洞还是可以的,所以你需要买一个电锤,20伏锂电公版的就可以了,百来块一个,再花100买一块合格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