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科电吹风FH6006接线咋能这样设计?

楼主(2024-06-17):
带回一飞科电吹风,小巧,手柄能折叠,做工不错

FH6006

暴力拆解后壳,上面的卡口断掉了,有点可惜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里面有过热保护装置,之前见过几个对比这个来说只能称为山寨货,都没有,猜测应该是双金属片,有知道详情的坛友可以回复。
测试线圈阻值都正常,电机组是180欧左右,加热组是63欧左右(没有短路情况),单独计算一下这组功率有770瓦。

蓝色的线不小心断下来了,第一次是焊在中间位置,测试开机电机转速正常,电机按说没问题,再仔细研究按照原理根据手柄标识应该是接在上面,用于调节风速,在中间位置就不能调风速了

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并了电容和电阻,很少见的。

检查没问题后安装测试,高风速档正常,在低风速档时,发现电阻丝发红,外壳过热,有点冒烟,赶紧关机。

再三研究接线,没问题,从原理上分析:63欧对应功率是770瓦,风大风小都不变,但风小时(感觉电机转速有过点小,不会是电机有问题,还是波段开关有问题?)

在看前面出风口的罩子有的变形(带回时就这样)(类似塑料,但感觉比塑料结实),明白用户放弃的原因在此吧。
实在是拿不准,家里还有2个电吹风(一个只剩配件,另一个是线有问题换后就好了),干脆一块来研究一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妥妥的山寨货,感叹有的二手也比一手高端,塑料壳内光光光的,没有石英壳(飞科的有),没有过热保护装置。

字如其人,丑的很。
电机组线圈也是180欧,加热线圈是180欧,对应功率是270瓦,有两个调节开关,这个开关的组合比较多,风小时,热也小,再说功率小呀。
还有一个只剩配件的电吹风(外壳变形了,扔了),电机组线圈也是180欧,加热线圈是93欧,对应功率是540瓦,有一个调节开关,第一档:风 第二档:风+热
========
综上所述,从做工上看应该是正品,应该是设计有点问题吧?需要改动才能利用。
============
2024年6月18日
感谢坛友的反馈,确实画错了,更正如下

网友A:
明显是你图纸都是画错的,这样接不冒烟才怪

网友B:
是个电吹风都有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你图纸都是画错的,这样接不冒烟才怪

怎么画错了,手柄标识是调节风速的(关,小风,强风共三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电吹风都有过热保护

山寨的没有呀,见过至少4个了,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C:
感觉电机应该是和发热丝串一起才对,按钮是控制二极管是否串接的作用

网友:
是不是外行没修好乱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的没有呀,见过至少4个了,是我孤陋寡闻了

这种卫生间用的小家电不能用山货的,高温高湿,品牌的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机应该是和发热丝串一起才对,按钮是控制二极管是否串接的作用

从安全角度考虑,电阻丝应该和电机是串联关系,二者任何一个失效都不能工作,不然电阻丝单独工作会有起火风险的。实际操作中经常有头发等杂物缠住电机轴,造成阻力过大而转速不够的情况,此时电阻丝温度过高,有时会发红。

网友D:
L到黄线与图不符,楼主画错了。黄线明显是接在开关上通过短红线与二极管负极相连。而且风扇接线、整流桥图上都没有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到黄线与图不符,楼主画错了。黄线明显是接在开关上通过短红线与二极管负极相连。而且风扇接线、整流桥图 ...

感谢热心回复,确实画错了,帖子做了补充,你再研究一下蓝线怎么接能实现手柄的标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回复,确实画错了,帖子做了补充,你再研究一下蓝线怎么接能实现手柄的标识? ...

按你的电路图蓝线连中间,风速不变仅电热丝功率变化,蓝线连上面,风速和电热丝功率一起变化,怀疑蓝线连中间,高低档只控制电热丝,不控制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电路图蓝线连中间,风速不变仅电热丝功率变化,蓝线连上面,风速和电热丝功率一起变化,怀疑蓝线连 ...

波段开关是三档,三个脚(一般的是4个脚),那么手柄上的按钮开关起啥作用?和0挡位功能重复了吧

网友:
发热丝不象飞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是三档,三个脚(一般的是4个脚),那么手柄上的按钮开关起啥作用?和0挡位功能重复了吧 ...

那不是就是冷热风的区别,控制电热丝的通断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就是冷热风的区别,控制电热丝的通断

在0挡位时电机就转,单独开关只是控制发热丝的

网友:
可能是飞科比较早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