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代功臣艾美特转页风扇(FB3007T2)

楼主(2024-06-17):
周末休息,抽控把家里的三代功臣艾美特转页风扇保养维修下(此前都没怎么保养),这风扇在我家已经服侍了有20多年了。
目前就风向转页不怎么转,风力低下。

用了这么久了,外壳已经老化严重了:

外壳螺丝还参杂两颗梅花螺丝,这是防拆吗?

去掉螺丝后里面就容易拆了:

-----------------------------------------------------------------------------------

拆风向转页电机,里面转子中心的齿轮脱胶了,用胶水粘回就行了:

------------------------------------------------------------------------------------

接下来拆电机,是轴套电机,不知道是不是铜线了,里面油都干了,加油装回又可以服役很久。

----------------------------------------------------------------------------

1uf电容容量衰减这么多,难怪没力:

从其他退役风扇拆两个,一个1uf一个1.5uf,容量都偏下限,选择1.5uf的:

-----------------------------------------------------------------------------------
有一个螺丝柱子断了,它这个外壳用胶水粘不住,用火烤也粘不住,最后只能上螺固定了。只是正面多了个螺丝不美观,但无所谓了:

--------------------------------------------------------------------------

最后算是完美修复吧,风向转页可以转了,风力也变大很多。又可以服役很多年了,只是可能外壳老化比较严重,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
艾美特原来是老牌子了

网友A:
外观老化挺严重的。

网友:
战损版 风扇啊   这个风扇经历了什么

网友B:
唯一较可惜的是外壳老化问题。

网友C:
伊拉克成色抹不去它沧桑的记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老化挺严重的。

是的,不过电机挺耐用的,修修补补可以再传三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较可惜的是外壳老化问题。

是啊,毕竟20多年了,它这种壳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胶水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伊拉克成色抹不去它沧桑的记忆!

满满的回忆,可惜有些事物过去了就无法再回来。

网友D:
这个型号当年应该很流行,家里有同型号的,外观一样,但扇叶是半透明的,用了估计17、18年了,至今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当年应该很流行,家里有同型号的,外观一样,但扇叶是半透明的,用了估计17、18年了,至今还是正常 ...

的确耐用,就是电容顶不了那么多年

网友E:
那个年代,电机肯定是铜线的

网友F:
这成色,怎么坚持用下来的

网友:
异步电机绕组看着挺厚实,比现在缩水绕组耐用。

网友:
缝缝补补,超期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成色,怎么坚持用下来的

有些东西用着用着就不知不觉的用了这么多年,酒是越陈越纯越有味,家电是越用越久越有感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年代,电机肯定是铜线的

电机绕线挺细的,铝线做这么细估计早烧了吧。所以应该是铜线的吧。

网友:
估计外壳的塑料都老化了。。。

网友:
20年的塑料还在坚挺,老货就是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