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米充电宝,电池饿坏了

楼主(2024-06-17):
多少年的小米充电宝了,长期不用,充不了电,拆开看看

研究了一会,从充电口拆开

盖板打开,有两颗螺丝锁住的

电池已经0v了

拆开镍片,试了充电也没有用

只有丢了,可惜了4颗电池。

网友A: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充一夜只能到一半,放出来大概也就两三千mAh,其实可以淘几颗电池换上让它复活...

网友:
我也是同款,现在还能用,遗憾是不支持快充。再网上看可以更换主板,实现快充

网友B:
用12V高电压充会儿

网友:
小米第一款移动电源,是小米最良心的产品。

网友:
小米第一款充电宝了,电池换了重新用,别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2V高电压充会儿

不怕炸?

网友:
这个没有快充

网友C:
这充电宝做工还可,就是重点~

网友:
长期不用,充不了电,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充一夜只能到一半,放出来大概也就两三千mAh,其实可以淘几颗电池换上让它复活... ...

不想再折腾,充电宝的用处不是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V高电压充会儿

守在电池边上,不怕爆吗

网友:
真的可以考虑5v电压激活试试。以前笔记本拆出的。激活后给普通手电钻又用了2-3年

网友:
用 5V直接充1-3分钟,看看能不能重新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宝做工还可,就是重点~

+1,所以还是有换电芯的价值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所以还是有换电芯的价值的...



电芯换下来也不便宜了,试充下能充上电不?

网友:
电池没用了。换了一个还可以用。

网友:
LG锂电池的质量基本是国际大厂垫底,小米自己充电宝用国产电芯前用混用松下和LG,用松下的寿命明显长于LG,用松下的乐视充电宝到现在都没多少损耗,   我手头也有 LG电池突然失效变0V的,别的牌子包括国产的都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已经淘汰了,建议拆电池吧,也许还有得救

网友:
电池想办法分开分别激活一下,看看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