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TMB数字电视室内天线 厦门地区测试能收几个台

楼主(2024-06-17):
8块钱包邮,连接线长5米,拉杆天线全长0.9米,将天线放在阳台外,在海沧区可以搜索到5个台:厦门移动、厦视1套、厦视2套、东南卫视、福建频道。接收效果一般,清晰度不行,仿佛回到了模拟电视时代,停顿和马赛克比较严重,影响观感。当然这个跟天线和接收位置关系很大,权当给网络电视做个补充,满足偶尔需要看本地台的需求。

其实这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看《新闻联播》,信号不大好,底部画面糊掉了

网友:
信号质量如何?

网友:
一是信号差了,二是电视大了,三是电视主板不再卷这些功能了

网友:
我也想搞个地面数字天线,但不知道我这能有几个台,做了个四菱的,但一个台都收不到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DTMB外接天线,但是老电视不支持,还要外接盒子,就吃灰了

网友A:
主要是你这天线不太行吧

网友B:
你要买个带放大器的啊。

网友:
这个天线不对,找那种加大加粗一体的放到室外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这天线不太行吧

肯定啊,就是一根简易拉杆天线。如果室外无遮挡则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近年来新出的电视几乎都带地面波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个带放大器的啊。

就是好奇玩玩,平时电视都开得少。

网友:
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电视开机率断崖式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年来新出的电视几乎都带地面波接收

政府有要求,2014年之后的电视机都要带数字接收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啊,就是一根简易拉杆天线。如果室外无遮挡则效果会好很多。

在加10块钱上个8木天线

网友:
电视怎么这么长

网友:
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自己做个双菱形天线吧,增益会好很多

网友:
自己做个菱形的,效果还可以,台不多,清晰度我收的还行,可能离电视台近的原因。

网友:
能收到台就行呀!!!

网友:
八木的效果好些  我这边主要是图像清晰  就是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