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多年前的三星DVD光驱SE-208

楼主(2024-06-17):
今天正好要做个老系统,拿出10年前的光驱试试,也没办法老版的linux做系统不好u盘做,就是很麻烦,会把部分引导数据写入U盘。不插U盘无法启动还需要手动在U盘里拉回至硬盘内。
结果DVD亮灯不读盘。
考虑搞不好是排线问题了。拆开看吧…

磁头没事,看检查排线也没事。

然后直接通电,真是吓一跳。光盘这样裸转容易飞出还是挺危险的。

但问题也找到了。 纵向控制激光读盘的这有问题开焊了(真烦这排线上焊这么大的引脚)
补焊下,再给轴上来擦点油,润滑一下,毕竟这么多年了。
顺利修好。 最后发现,这hp光盘是假的吧。写着rw但根本不支持覆盖写入。

网友A:
拆圈的手机,都是几年前的吗,男人是真的省

网友B:
面板上,写着AV,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圈的手机,都是几年前的吗,男人是真的省

哎~男女都一样看条件吧。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上,写着AV,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连接电视看小红huang书~

网友C:
确实,楼主手机摄像头不给力,光驱支持RW擦写,当年挺贵吧

网友:
拍照前先擦擦镜头保护玻璃,镜头脏了

网友:
都是家里备着个光驱,也都是几年不用一次的,我这现在几个台式机上都还有光驱,刻录机,也有USB的,但也都是好久不用一次的,孩子书本里面之前还有的光盘,现在都是网上资源

网友:
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光驱

https://www.ventoy.net/cn/isolist.html

网友D:
真没见过反复擦写的光盘

网友:
我的光驱已经吃灰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没见过反复擦写的光盘

有的,反而现在重读刻录的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没见过反复擦写的光盘

现在一般用的最多地方是医院。造影检查一些的都是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楼主手机摄像头不给力,光驱支持RW擦写,当年挺贵吧

手机真是不行。不知道现在什么手机性价比好些拍照好用,也打算看看。
那会儿260多,还好吧。现在估计便宜多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E:
光驱有的备用也不错,现在都是U盘一统天下了。

网友F:
这玩意容量小速度还慢,真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驱有的备用也不错,现在都是U盘一统天下了。

是的,每当我在外边拿出光盘的时,很多目光都会向我看齐~  还是小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容量小速度还慢,真没啥用了.

严谨来说有大的, 以前见过磁带和光盘可以保存 几百T。 据说大型资料库都用过为了不失效。

网友:
我的光驱,还是再用,偶尔刻个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