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疆DJI飞防充电器借尸还魂-IP2365 8.7v快充

楼主(2024-06-17):
南方-桂C 百亩果园.人工打药费用高.对工人身体伤害大.天热+毒累积.一年要打药7次以上(且不含叶面肥.因为药和肥可能会有化学反应.叶面肥单独打)叶面肥单独打估计要接近15次.有些小伙伴就YY了.这么多药.你要药死我们啊!不用担心.现在剧毒的药也禁售比如敌敌畏.果在后期基本施药都选择毒性很小的.足以度过半衰期.我们自己家人和朋友也吃.你去看看饲养的鸡鸭鱼.大量抗生素.快速催熟.他们自己吃没.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打药.基本卖相难看.无人问津.终端市场有检验检疫.否则我们要面临果老板的巨额退货赔偿.

这个自己家种过菜的.出来说说不打药故事.再YY请移民天堂美国欧洲.我只能微笑不语.
形势严峻.几年前就已经无人机打药飞防.实际几年.好处多多.比人工快.且比人效果好.推陈出新.这个是去年更新买的第二台了DJI T50. 5W多.

已沦为牛夫人

现最新款小甜甜T60要接受订货.交期至少3月以上.俄乌冲突它们出口卖美元看不上你人民币......
一日飞防结束后.入库.遥控器在屋内充电.没想到当晚狂风雨大作.瓦都掀翻几块不见其踪.屋内湿透.一片狼藉....

本故事开始.

适配器.充电器.电池三件套.检查损坏的只有充电器.电池接口处酒精小心清洗试机正常

遥控器外挂电池带电量指示灯(遥控器内部还有一电池)

大电流快充.4920MAH电池用6A充电.12C以上了.实际大概一小时多充满.

本主角拆.感受下美国严选-国际企业的做工.复杂的4层pcb.大大的铝散热器兼配重.

蓝色是导热胶

战损情况 进水贴变红

查价格这个充电器新的200二手也要100. 疫情后影响果价狂跌.暂时能用也挣扎用.尝试清洗修理.断线几处.异常复杂.
电路结构分析. 有专门一单片机 负责led充电显示.蜂鸣器声音.同时监控符合充电协议.温度等要求才指挥充电器IC(lm25116)使能工作.lm25116其实很完善.根本不需要外挂单片机就可以独立完成充电工作.尝试断开单片机.按照厂家PDF跳线直接充电.估计充电芯片坏也没有件换.花了几小时无果放弃......

原遥控器机内电池+这个外挂电池基本可以覆盖一次完整作业.现在充电器坏后少了一电池.无法覆盖一次完整作业. 只能插C口线. 有个线牵.飞手不自由.挣扎用了一阵.实在忍无可忍.
研究下.这个是4.35V 2串8.7v(不是4.2v)高压快充电池 .不带均衡.满足8.4v很多.但8.7v大电流+快充就不多了.
比如tp5100. CS5310 2s降压充电 PW4242 1-3s降压充电.它们不是电流不够就是没有4.35v.选了这个IP2365支持4S 3A 不需要外接MOS.电路简单.虽然比不了原装6A充电快.时间长点但也勉强行.

更改取样300k/95k即8.65v
..JLC 打板 应该1:1测量尺寸王归位.但工作量实在太大.DC接口.电池接口.USB接口.指示灯位置.需要尺寸精确.这么麻烦还不如直接买个了.

投机取巧考虑拿线牵.怕干扰.热风枪取下断开原充电电路mos. 其实就2进2出.也不麻烦.在外壳开个led孔

成品大概比口香糖短点.挤在缝隙处.实测26w3A很烫.板后贴有相变材料散热

还是热.更改电流换个电阻30k电阻稍降为2A多.
唯一遗憾的是电流由于热被迫减流.好处是工作量小.保留了部分原电路比如侧面输出usb接口.
吐槽的是这个ip2365的指示灯.蹩脚设计.只有一个且单色led.接不接电池都一样0.5s闪.充满灯长亮.电池如果没有插到位.或者粗心大意放反.反正接不接电池都一样0.5s闪.你也不知道.充满灯长亮才知道.....

最小工作量借尸还魂成功.充电时间慢点.但电池寿命长.
正常服役.

完结撒花!!!!!

网友:
没想到打药无人机这么贵,

楼主:
你去查查运货无人机18w.几乎一模一样.电池.充电器电机螺旋桨遥控器一样通用.一个平台出来的.安装两块电池.就多了一电池位.软件不一样.农用无人机限制300m高度.距离2km 运输机5000m高度距离好像16km.有一备用降落伞.单独选配的吊架都2w.其实说白了就一个可遥控的钩.可以放下货物.当然载重肯定多点.但也多不了多少.还有一下小区别.你能想象吗.赚钱得很.

网友:
现在无论有什么矛盾,
只要跳出来说“美欧”怎么怎么,
xx们就被引导成敌视美欧了。

网友:
这玩意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A:
4920mah的电池 6a充电也就1c多点儿,哪儿来的12c啥电池能12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20mah的电池 6a充电也就1c多点儿,哪儿来的12c啥电池能12c充电

算错了您是对的.1C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20mah的电池 6a充电也就1c多点儿,哪儿来的12c啥电池能12c充电

有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无人机上的是充电三相电7kw左右. 充电器铭牌写175A.电池56v. 反正充满电13分钟左右(带平衡.平衡大概都2分钟.可以看led灯指示).我改天看看铭牌算下可能不止10c.飞机能在空中一次作业大概16分钟.落地后换电加药.理想情况下.基本没有时间等待间隙.这个理想情况是三相电线粗.最好35平方铝线.实际大部分场地做不到.实际落地后加药后等待一般不超过2分钟肯定可以飞.快充锂电池基本业内算最高标准.代表了锂电池最高科技.高钴电池.无人机上至少7年前就使用了.只是充电时间稍微长点.大概不超过20分钟.现在缩短了点11分钟.现在的一些手机充电5分钟能80%是同种技术电池.差一点的是工具电池比如锂电扳手电钻大概1小时充满是1c 对应10分钟充满不就是10C了.

网友:
好玩啊,这么清晰

网友:
看起来改的挺成功,多用用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无人机上的是充电三相电7kw左右. 充电器铭牌写175A.电池56v. 反正充满电13分钟左 ...

我手头的 mini3pro 用的是高钴三元,电池包基本到了 225wh/kg;

印象中农机和运输的基本都是铁锂,一来安全,二来次数可以比三元多很多,
牺牲的重量,在这种大平台上基本可以接受

网友:
一次充电所用的时间短得出乎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