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WG320240A 这种屏为什么卖这么贵?

楼主(2024-06-17):
5点几寸的屏,却基本上都要一两百一块甚至三百多也有,看上去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很简单,就是量少。只能小厂开生产线

网友A:
专用设备上面用的,产量应该不大,所以价格贵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设备上面用的,产量应该不大,所以价格贵也正常。

物以稀为贵,原来如此

网友:
禽兽,怎么也学刷帖机了???

-----------------

网友:
这种屏往往是自带显示字库的,成本自然稍微高点

网友:
专用设备上面用的,产量小,成本高。

网友:
新的很贵个人基本不用考虑,买垃圾版拆吧.

网友:
可能使用少

网友:
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生产线的量少。

网友:
用量不大,成本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