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失效的水银开关

楼主(2024-06-17):
2014年6月,买元件时顺便带了两个水银倾斜开关,说是直径5mm,实际上只有4mm,一个放到电子秤里去了,剩下一下扔抽屉里整整十年,今天拿出来一看,感觉水银跟氧化了一样,表面灰蒙蒙的,拿表一测,蜂鸣档不响,测电阻吧,一直测到20M档位都没有任何阻值。

开盖,倒出水银

滚了半天,表面还是灰的,水银正常不会被氧化,就算氧化了,生成物也是红色或是黄色的,放在密封的玻璃管里,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一般水银温度计破了,建议用硫磺粉末处理。

网友:
跟金属脚里的什么成份反应了???

----------------------

网友:
颜色没以前好看了

网友A:
啊!这个也能放坏,我有好几个呢。

网友:
密闭的空间氧化有限,估计还是水银和金属脚之间反应,金属脚表面化合物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个也能放坏,我有好几个呢。

我拆完后悔了,应该多做几个测试,当年拉瓦锡把水银加热变成氧化水银,再加热又分解成水银跟氧气,你的如果也坏了,烧烧看,或者高压放电,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颜色是有点不好看了,暗了。这是如何氧化的呢,和电极金属起了反应?

网友:
金属表面形成了不导电的氧化层?

网友:
想起一个词,浸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完后悔了,应该多做几个测试,当年拉瓦锡把水银加热变成氧化水银,再加热又分解成水银跟氧气,你的如 ...

你这个两个办法,我不敢试,害怕炸了……等有机会再说。反正这个东西也不值钱,坏了再买就是了。

网友B:
这玩意不危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危险吗?

只要不进入肺部,就没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进入肺部,就没有关系啊

怎么确保不进入肺部?常温就可以挥发的啊

网友:
没在测量下水银表面能否通断。感觉看着像接触柱氧化了。既然拆开可以测试里面两角和水银表面

网友:
这个还有有效期么?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有几个闲置的温度计式水银开关(就是约10厘米长无刻度温度计,中间有2圈金属环,当水银柱热胀到2金属环底下时,2金属环就导通了),好多年了水银还光亮如初~楼主的汞珠发暗可能跟通电了有关吧?,

网友:
这水银开关也能失效,拆解注意安全

网友:
这玩意只听说过造定时炸弹用的到

网友:
水银还是很危险的,而且是累积毒性,十分难搞啊。远离为好啊!

网友:
会不会是漏气引起的氧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