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网上解绑的摄像头安全吗?

楼主(2024-06-17):
废品回收站淘了个乐橙,通电无反应,结果是线断了。

修好,发现别人已经绑定了的。
花30元,提供摄像头的全部信息(序列号,型号,安全码),咸鱼解绑。
这摄像头安全吗?我这边只能绑定,设置了摄像头密码。

网友:
感觉网络类的都不安全,看各人如何使用。只要不放在有个人隐私的地方无所谓

网友:
30元都能买个二手解绑好的了,而且闲鱼上解绑的大多数都是假的,你看插卡能不能录像,能的话当一个离线监控也能用用,需要查看的时候把卡拿出来放电脑上看

网友:
有隐私安全,插卡录像可试试

网友:
我买过,能进莹云石,绑定手机的,摄像头也可以随便升级

网友:
你要是感觉不安全,那就买新的,如果没有,那就随便,比如安到大门口,或咱家小别野门口

网友A:
不安全,18年左右给学校硬盘录像机设置GB28181,设备码填错了,直接连到别人家了,看到一个主妇在收拾屋子....

网友:
原机主可以重新将你接棒

网友:
个人觉得无所谓安不安全,现在的人根本就没有隐私

网友:
只要是联网就不安全

网友:
海康的需要寄回厂家解绑,也就二三十元的样子,主要是应该更安全

网友:
只要联网,就没有安全这一说。如果说要安全,就是先用手机设置好,然后断开网络离线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18年左右给学校硬盘录像机设置GB28181,设备码填错了,直接连到别人家了,看到一个主妇在收拾屋子.... ...

这和解绑有什么关系。纯粹是那人没有改默认密码。就同高考报名默认密码身份证后6位,没改密码被人进去篡改了志愿一样,不证明报名系统不安全啊。

我看有些解绑是卖芯片的,既然费那么多功夫要换储存芯片,我觉得应该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乐橙 有几款  可以按住上面的按键恢复出厂设置 ……

网友:
普通人有什么重要隐私

网友:
刚花六块钱解绑一个和家亲的摄像头,TP-LINK的

网友:
解绑 了就是相对安全了 就和普通机一样

网友:
摊上那些 监控头,都是有绑的,就像 儿童手表那样。我10元买了一个联想、一个萤石,脱机运作没问题,就是有绑。算了 扔一边吃灰

网友:
用硬盘或sd卡的离线安全性高

网友:
网络上的东西最好不要十分相信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