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存储硬盘如何放置比较节省空间?

楼主(2024-06-17):
如果有很多个冷存储3.5寸硬盘,平时一般不用,只是放在那里,

偶尔会去读下数据,
这种情况,即使放硬盘泡沫箱,还是太占空间了,
如何放置会比较节省空间呢?

网友A:
这个是买硬盘前考虑的吧, 已经使用的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买硬盘前考虑的吧, 已经使用的不用考虑了

不,应该是买十块二十块硬盘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就是打嘴炮...

-----------------

网友:
这样的泡沫箱,我只需要两个就够了

网友:
答案不统一,根据自己的设计空间来

网友:
自己diy,3D打印一个架子

网友:
一块叠一块咯,还能怎么省

网友:
小盘换成大盘,容量换空间只是烧钱

网友:
象书本那样,贴上标签,放书架上,这点空间也没有吗.

网友:
这个看个人喜好

网友:
买大容量的,把小容量搬迁进去,物理上减少数量

网友B:
一般人都是顶块板,往上一放,每天早中晚三炷香

网友C:
我买了这种硬盘保护盒

网友:
堆成金字塔形状摞起来放地上,这边数据恢复店里就是这么放的,最稳妥的方式

网友:
还是这种泡沫的安全一些

网友D:
我都是直接扔床下

网友:
贴上标签一块一块像摞砖一样摞最省空间,找个柜子角落放着还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都是顶块板,往上一放,每天早中晚三炷香

刷帖机是二般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这种硬盘保护盒

还应该再买一个保险箱,放里面锁起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直接扔床下

不是先装保护盒,再扔床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