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DVD+功放一体机(JDA2800)......

楼主(2024-06-17):
闲鱼闲逛, 看到卖家称:"DVD功放机 能开机 不包好使 没遥控器" ,价格不贵 买下看看.
收货拆机 仔细看前脸无品牌标 型号JDA2800 可开机 碟仓回仓不到位, 换一皮带,再试机正常.

背板输出 带21针欧插

背板功放输出 注意商标 无品牌 无厂家 倒是有序列号.
而且这个商标只是个DVD标 功率20W.
后来与卖家沟通知道, 这是给台湾代工的产品, 但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试验机 或者是工程机,所以才会没有品牌 厂家.

一个普通的DVD显示屏. 显示内容与功放没有一点关系.

电源板 功放电源19V

主控板? DVD解码板?

4558运放+HT8790混响

功放板:淇誉电子JDR-2014-AMP VER2.4
           MPS7530+7720 04.02.24
这板是04年还是14年设计的?

5.1功放使用MPS公司的功放块, 每声道用一MP7720DS 功率24V 20W 19V供电估计功率18W左右.
低音用一片MP7350 功率30W

说一下试用情况, 可能是工程机 相当于是准新机 DVD读碟好 不挑盘DVD CD均可读.只是播放时 没有遥控器 功放音量不可调,
一般来说DVD功放一体机 通常都带收音, 有线路输入. 可以外接音源.
而这机因为没看到遥控器 所以这款机器能不能调整音量不确定, 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DVD加了个功放板. 拆了功放板就是一台普通DVD.
29元包邮 相当于买了台DVD 和5.1功放板.

网友A:
29元包邮,还带功放,还可以啊,就是没有遥控器是不是很多功能不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元包邮,还带功放,还可以啊,就是没有遥控器是不是很多功能不好用啊。 ...

DVD按键功能完整.而且我用手中其它的几个遥控器基本可以拼出一个遥控器, 只是音量不可控.

网友B:
看着像拼装机,各种成品板凑出来的。DVD和功放合并本就不合理,电源互相影响,只能用D类功放,没法体现DVD的音质,听个响而已。

网友:
做工不算好

网友:
不知道是啥品牌。

网友:
这玩意想当年几百上千的,很牛B当年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

网友C:
我一分买了个爱多vcd运费掏了15元,就个出仓按键坏了,换了个按键还是能用的

网友:
高兴就好
还有,同款万用表

网友:
这种东西其实没啥用,当然价格低,也没啥可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分买了个爱多vcd运费掏了15元,就个出仓按键坏了,换了个按键还是能用的 ...

问题是,买回来干嘛???用不上东西,在便宜、再好也是占地方

网友:
29元包邮,还带功放,运费都要十多二十元了,想当年从磁带收录机机退出历史舞台,这货哪怕是CD或CVD刚出来上市时可是高大上的货。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真是大浪淘沙啊。

网友:
29元包邮,不贵,拿来玩玩也不错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啊

网友:
DVD还带功放,29元包邮价格不 贵

网友:
不贵啊,好用就可以了

音质啥的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我淘的25元包邮既不带显示屏 也不带功放呢

网友:
用不上只能再次吃灰命运了,或者咸鱼再次卖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拼装机,各种成品板凑出来的。DVD和功放合并本就不合理,电源互相影响,只能用D类功放,没法体现DVD ...

大约十多年前, DVD功放一体机构成的家庭影院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 各大品牌都有相应的产品,现在DVD没有人用了,所以这类DVD功放一体机二手的就很便宜了. 一般就是百元左右..
这类机的特点,小而全, DVD 收音 线路输入可以接个蓝牙 数字功放, 带小音箱还是很方便的, 淘二手注意找各品牌的高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