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0年前的ETC设备

楼主(2024-06-17):
拆个10年前的金溢ETC设备,这个是当年国家刚推行ETC各大银行抢第一批客户时候办的,当时是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死缠烂打求着我办,设备免费但是需要绑定借记卡扣款。

后来用了3年因为一直磨地头一年也上不了2次高速所以就申请注销了,在抽屉里放了好多年,最近收拾抽屉时候又重见天日了,于是拆开来看看做工。
正面:

背面:

背面两颗螺丝卸掉后就全是卡扣了,掰开后全景:

主体正面:

前面板背面: 右上角的正方形像天线,但是没有连接主板不知道干嘛的

主板左半部分,除了晶振认识以外其他芯片我都不认识

主板右半部分:防拆开关按一下会显示:“标签已失效”
防拆开关上面的估计是天线,不知道和面板背面的正方形天线怎样连接的

可拆卸电池1:

可拆卸电池1:

不可拆卸电池2(焊接在主板上的):

不可拆卸电池2:

液晶显示器下方的半透明塑料盖板拆下后的电路板:

中间也有个小小的防拆开关:按下后会显示“激活失败”

不知道为啥要用两块电池?

这ETC没有蓝牙,拆掉后不能自助激活,必须开车到指定银行网点由工作人员用设备现场激活。
最后的到两块电池不知道能干啥用,不过这电池也真耐用,10年了还有电。

网友A:
这东西估计成本不低

网友:
东西不错,能能用吗?

网友:
有没有屏可以利用下

网友:
不错了,得到一个STM32单片机。

网友:
一个锂电容,一个一次性电池,锂电容是让一次性电池延长使用寿命的,平时太阳能+一次性电池给锂电容充电,这样可以降低那个一次性电池的消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次性电池后期放电会不够,锂电容也可以弥补这个缺点,这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

网友:
老货做工确实不差,有单片机可以玩儿

网友:
两个电池,一个可充,另一个不是

网友:
十几年前花175办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更换过2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估计成本不低

已经降低成本了,再往前的还高成本。

那是更变态的存在。。

网友B:
其实也说过多次了,但是每次不同的人。。

金溢是ETC设备的始祖之一。它虽然不是ETC的始祖。 但是在那个标准的初立的时代,能作为一部分的始祖已经是不可小觑。

后号称去垄断的口号,将金溢的部分产品部规公开,出现了大规模的仿制。其中佼佼者不乏,聚利、搜林、万集等高速设备集成商。还有加密行业的一些大佬也在其中。 为啥说他们是仿制者那,因为在后期的版本中,这些品牌无一例外出现了金溢早期出过的问题。

金溢是做出了修改甚至是倒推的设计,比如开始的双矩阵式天线,后来因为要省电改为陶瓷发射矩阵接收,引发了搜林的召回以及聚利的返修问题。当然了除了这些实质证据外,金溢也和这几家旷日持久的打过专利官司。

金溢在制定规格的时候,ETC盒子完全摘除的待机功耗只有不到0.2微安,就是保存单片机里的信息而已。后干脆完全可以闭电,就剩下电池的自放电。  所以楼主你拆下来等于是摘除,除了电池自身的问题外,主机已经根本不耗电了。

你说我怎么判断的,其实是电池的外观,你这个电池是后期的,金溢早期由于国内配套不行,一致采用以色列塔兰迪的电池系统,最开始的14500单只,后来的14250配1502双电都是,后期为了成本14250被换掉,但是1502依然没有替代品,在自主知识产权大潮中,实在没有办法的金溢采取了套皮的办法,OEM1502打上自己的牌子和型号,其实换汤不换药。     再后来才有的国产1502直接换掉,以降低成本。

网友B:
虽然上古,但也已经是十几代的东西了。

它已经抛弃掉接触式去读的固有模式,直接使用非接读取了。。

使用这个设计已经是交通部大部化前几年的事,已经失去对标准的控制力,厂家已经开始按市场退出自己的东西了。否则在旧部标的限制之下,OUB要求是IC接触式读取。

金溢和聚利在突破部规前,曾经出过一批双标的盒子,就是既有接触IC读取触点又有非接线圈的版本。那批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底座,贴胶贴底座,底座卡设备。。方便移除。   而且电池多数有盖可以单独更换。

后期又因为部里规定电池部分倒退了,改为一体壳电池更换变的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说过多次了,但是每次不同的人。。

金溢是ETC设备的始祖之一。它虽然不是ETC的始祖。 但是在那个标 ...

怪不得在黑暗里放了这么多年还有电,这机器零耗电设计真先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上古,但也已经是十几代的东西了。

它已经抛弃掉接触式去读的固有模式,直接使用非接读取了。。

比亚迪车载的也是非接触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