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充是什么?手机电池又饿死了,据说要傻充才能救活电池

楼主(2024-06-17):
怎么知道一个充电头是否傻充呢?

不支持qc,pd协议的充电头是不是一定是傻充?

用傻充救饿死的锂电池,是否也需要把手机拆开呢?

网友:
有一些手机直接插充电器,1小时内会激活电池正常充电

网友A:
傻冲,顾名思义,傻傻的一直冲。没有检测电路,不能识别电池类型,比如以前的万能冲,典型的傻冲。

网友B:
现在(起码过去10年的)手机的电池保护电路都在手机上啊,和充电头无关系。充电头相当于一个恒压源

网友:
只要没有显示器的充电器基本都是傻冲,充电器上引出两跟线跳过电池保护板直接接电池冲到跳灯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流,若很小(通常指示灯不亮更无转灯)经过长时间就可以激活电池了,傻充就是如此。

网友:
是不是傻充跟充电头没有关系,充电头只是一个电源而已。
楼主的帖子全是问号贴,能不能发几个拆机贴?

网友:
要能拿出来的电池才能用上傻充,比如大名鼎鼎的诺基亚BL-4C、18650锂离子电池等等。换句话说要找得到电池的正负极才能用傻充充。非拆卸式电池的手机可以一直插着充电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要拆电池充电的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接两根线就行了吧

网友:
可调电源给它充电,也是傻充方式之一.

网友:
3楼说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冲,顾名思义,傻傻的一直冲。没有检测电路,不能识别电池类型,比如以前的万能冲,典型的傻冲。 ...

怎么知道一个充电头是否有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起码过去10年的)手机的电池保护电路都在手机上啊,和充电头无关系。充电头相当于一个恒压源
...

过去手机上没电池保护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接两根线就行了吧

现在手机电池的触片那么小,难以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机电池的触片那么小,难以接线的

"难"不代表"不能",钱到位什么都好说,外面手机店砸他个100块看给不给接...

网友:
手机充电是手机控制,并不是充电器控制,所以楼主方向就是错的

方向错,越努力,走的越远

网友:
有个可调电源是最方便的

网友:
我之前碰到手柄电池饿死了,用万能充也充不了,拆开跳过电路板直接接电芯充才激活的,危险系数高不少,捏一把汗。

网友:
傻傻的充,以前万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