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准备搞一个笔记本的bios芯片

楼主(2024-06-17):
单位一台笔记本HP 830 G8,故障现象是冷机无法开机,按电源不通电。
之前断个电偶尔能开机,现在彻底开不了机,找人看过怀疑bios问题,
然后最近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吹风机稍微加热下bios芯片,马上就能开机

开机以后一切正常,怀疑bios芯片损坏,准备换个bios芯片试试
芯片型号WINBOND 25Q256JVEN,8脚的TSOP,干下来应该不难
但是某宝搜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编程器,大部分只支持W25JV256JV-IQ和W25JV256JV-IM的
这个是W25JV256JV-IN的,请教下各位高手,哪种编程器合适

网友A:
从路由上拆个SPI的试试看能不能用,搞不好通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路由上拆个SPI的试试看能不能用,搞不好通用的...

------------------

芯片不是问题,9块9包邮的,关键是bios数据,得拿编程器刷,光拆芯片肯定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不是问题,9块9包邮的,关键是bios数据,得拿编程器刷,光拆芯片肯定不行啊 ...

CH341A试试?

或者进系统/DOS直接备份BIOS?

网友:
有点专 业,进来看 看

网友B:
加热就能开机,会不会是虚焊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就能开机,会不会是虚焊引起的呢

这芯片一共就8个脚,虚焊的可能几乎没有吧,而且不是加热到100°啥的,直接吹风机吹到50度左右就开机了

网友:
就一个8脚的SPI闪存嘛,看焊盘应该兼容多重芯片,BIOS数据可以从官网下载嘛

网友:
那就先用热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给他贴个暖宝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一共就8个脚,虚焊的可能几乎没有吧,而且不是加热到100°啥的,直接吹风机吹到50度左右就开机了 ...

冷机时用筷子压着芯片开机试试

网友C:
你可以问下芯片卖家能否提供代刷服务,把老芯片寄过去加点手工费。
HP BIOS 几乎不可能从外面找到完整的编程器版本,除了从设备上备份,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能找到。
还有个办法就是直接找修笔记本的,他们手上会有支持这种芯片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A试试?

或者进系统/DOS直接备份BIOS?

准备上CH341试试,一个系列的理论上应该都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问下芯片卖家能否提供代刷服务,把老芯片寄过去加点手工费。
HP BIOS 几乎不可能从外面找到完整的编 ...

官网的bios文件不含bootblock,所以只能考虑从原芯片里边读了

网友:
341+路由器存储芯片就能搞定,

网友:
加热一下,就能开机?这是什么原理?感觉电子产品越来越悬幻了。

网友:
bios官网可以下载到

网友:
这个应该叫QFN封装吧,直接摘下来,飞线焊到SOP8的转换板上,用CH340编程器试试

网友:
flash不太需要关注后缀,DFN和SOP只要芯片大型号一样就可以烧录。你这个加热能用应该可以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再烧录到新的flash就行了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应该是某个元件不良,即使BIOS坏不应该不能开机,只是黑屏,风扇应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