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低压高高压低更换压缩机?

楼主(2024-06-17):
法系车,空调一直以来不怎么给力,一直以为是前挡风大玻璃背锅,近来用pp2000跑了下,室温25,怠速高压9-11bar,蒸发器11°左右。油门到2000转高压14-16bar,蒸发器8°左右。车没有低压传感器,从蒸发器温度来看,低压应该偏高,尤其是怠速时

转速起来高压15bar左右,制冷效果还能接受,谈不上好。
那这种怠速空调不给力,加油就能接受,是压缩机故障还是压缩机可变电磁阀堵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冷媒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冷媒少?

缺氟据说是双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氟据说是双低

哈哈,好一个据说和根据蒸发箱判断低压压力
技术等级考试,你说这两个概念,马上就给你0分

网友:
把氟利昂换掉试试,金冷、巨化、三美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一个据说和根据蒸发箱判断低压压力
技术等级考试,你说这两个概念,马上就给你0分 ...

r134a压力和温度正比,蒸发箱温度高,判断出低压高,有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r134a压力和温度正比,蒸发箱温度高,判断出低压高,有何问题?

好的,那么如果膨胀阀开度过大,这时候蒸发箱温度偏高,低压压力值是多少呢?
如果膨胀阀开度过小,蒸发箱温度偏高,这时候的低压压力值是多少呢?
那么如果冷凝器散热不良,蒸发箱温度过高,对应的压力值是多少呢?
那么干燥过滤器冰堵,这时候蒸发箱常温,对应低压压力是多少呢?

我只是随便说说,毕竟高手在民间
听说有的人修车蒙着眼睛也可以

网友C:
汽车制冷系统跟家用的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D:
好像高压高,低压低才是要换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高压高,低压低才是要换压缩机。

你说这个是膨胀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制冷系统跟家用的有多大的区别

原理一样的,和冰箱有点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