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他说这钻头只有几厘米长

楼主(2024-06-17):
看图,估计这钻头二十厘米以上,他说只有几厘米。你信不信

网友:
不管信不信,眼见才为实...

-----------------------

网友A:
7公分不可能了。真的话严重安全隐患。

商品房一般开间都是100mm厚的,极少会造90mm,一些要防水、大开间或者走管多的,120甚至130。这是混凝土楼板厚,装修面层找平+瓷砖视乎工艺还要加上25-60mm,下面楼层的天花抹灰也有15mm-20mm的,楼板总厚下来一般有150-200mm

网友B:
每天在这小孔洒几滴水

网友:
难道穷得连尺子都买不起了吗?只靠嘴巴说

网友:
拒赔的话很好办,这个太简单了,建议楼主参考4楼的意见

网友:
假货宝的自欺欺人尺8公分量得18公分,这货倒是反过来,18公分说成8公分

网友:
看影子。超出的就不止几厘米了

网友:
这个我信,走在上面都一荡一荡的,能感觉到楼板在呼闪,因为我走过
之前装修的时候,隔壁楼有一家故意把毛坯房地板的找平层给铲了,走在上面都感觉楼板在呼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天在这小孔洒几滴水

尿急时才去使用

网友:
这个。。。不是先嗨了自己吗?

网友:
用热熔胶枪或玻璃胶,在这个周围打一圈小围堰,

然后倒满水,再找几个2.5升的饮料瓶,装满水,用粗棉线引水倒这个围堰里,保持水位不降,且不升。

过几天楼下就会来协商处理。

网友:
有良心还是无良心

网友:
楼上要做点什么可太容易了,楼下这人脑子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公分不可能了。真的话严重安全隐患。

商品房一般开间都是100mm厚的,极少会造90mm,一些要防水、大开间或 ...

毛坯房7公分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毛坯房7公分很多的

不可能的。我就是搞结构设计的。你不要把缺陷当常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坯房7公分很多的

7公分应该没有,8-10公分很正常,我搞混凝土十几年了,在工地见得多...

网友:
楼板厚度真实量过吗?扣除楼上的地面砖没有。若楼板厚度确实有问题,当然可找商家,若楼下无理耍混,灌水太明显,撒灰尘到是好方法

网友:
楼板是建筑中重要的承重构件之一,其所承受的荷载较大,因此其厚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一般来说,住宅楼的楼板厚度一般为120mm~150mm左右,而办公楼或商业楼的楼板厚度可能会更厚一些,可达到200mm~250mm。
楼板厚度的选择需要考虑楼板跨度、荷载、混凝土强度等因素。通常情况下,楼板跨度较大时,楼板厚度应相应增加。此外,在设计楼板时,还需充分考虑建筑物的用途、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工程预算等因素。
影响楼板厚度的因素
1. 楼板跨度:楼板跨度愈大,楼板受力情况愈复杂,所能承受的荷载愈小,因此需要采用较大的楼板厚度。
2. 楼板荷载:荷载也是影响楼板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合理地估算楼板所受荷载,并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计算,选择合适的楼板厚度。
3. 混凝土强度:混凝土强度也是影响楼板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混凝土强度越高,楼板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较小的楼板厚度。

劣质建筑是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我就是搞结构设计的。你不要把缺陷当常态

我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