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秦PLUS右侧倒车镜断轴维修

楼主(2024-06-17):
比亚迪秦PLUS右侧倒车镜断轴,在PDD上购入转轴,见下图:

从车门上拆下整个倒车镜,再进行完全拆解,期间有几组引线要将接插头金属插簧从塑料头中取出才能从转轴孔中穿出,拆解完的情况见下图:

更换上好的转轴后再逆向组装起来,期间这个压簧见下图:

徒手是没法安装上的,自制了一个小工具见下图:

借助电钻支架才将其安装到位,安装完成的倒车镜见下图:

最后安装回车门上,启动车子,折叠倒车镜,完美修复。

网友:
太专业了,学习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是合金的,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合金的,恭喜修复

这种就是铸铝的

网友B:
竟然还有卖转轴的?

网友C:
这转轴也能断,是外力弄断还是自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卖转轴的?

是拆机件,到4S店修,其实就是给换倒车镜总成,费用大概要1400.00元,自己动手,哪坏修哪,更换件在网上找拆机件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转轴也能断,是外力弄断还是自己断?

倒车镜因外力断轴的多的去了。

网友:
我的是拆叠电机限位的柱子断了,请人焊接没焊住,直接拧根自攻螺丝上去。。。

网友:
看看就行了,学不了

网友:
镜子真的不耐用

网友:
秦plus好像没多久啊,这轴怎么都断了

网友:
有手艺就是牛,省大钱了

网友:
自己动手,硬生生的省了最少一千三。

网友:
看来当时外力还是挺大的呀,看上去还是挺结实的,断它要很大力才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