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都什么年代了,便携小风扇竟然还用铅酸的小电池。

楼主(2024-06-17):
都什么年代了,便携小风扇竟然还用铅酸的小电池。

挺精致的小风扇,充不进电了,拆开打算换18650的,结果是这货。

网友:
昨天拆的一个和你一样  也是这个电池    我把电机加了点由就好了

网友:
这个方案成本低啊

网友:
与年代无关,楼主买到是30年前的产品。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改成锂电池呢?换成可以直接可充电的锂电池,这种方法行不行?

网友:
也好,成本低,还不爆炸。

网友:
电机是无刷的吗?

网友:
所有的都归究于成本.

网友:
这个能用多久

网友:
便宜啊。虽说电池跟锂电池价格差不多,但是一个二极管就能充电了

网友:
控制成本啊

网友:
换锂电池,电压没问题,充电电路用不上,阻容降压电路,锂电池不能用。

网友A:
请LZ说下花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LZ说下花多钱买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管它什么年代,就是快点坏不坏那来新的

网友:
看空间18650放不进去,还要加块充放保护板

网友:
都是工业垃圾库存

网友:
这种电池质量好的成本也不低。只是充电要求不高。

网友:
我孩子也有一个,不耐用,我拆开结果是铅电,而且这空间想改个锂电都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