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SP8266改永速风扇更新!直连巴法云,小程序控制!含教程!

楼主(2024-06-19):
1:前言
前些日子发了一个用ESP8266改装永速风扇,接入Homeassistant(以下简称HA)的帖子。大部分坛友觉得HA玩不转。所以我研究了下直接对接巴法云。
目前已有成效。可以直接巴法云微信小程序操作,并且直接对接天猫精灵,小爱,小度的语音控制。

巴法云小程序界面:

HA的功能实体↓

演示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n4y1974B/
相较于 之前的帖子,接线上有几处变化。避免了使用ESP8266的IO0和2,改用IO9,10。具体参考之前的帖子。
然后还是贴个图吧。这个图就是把那个帖子的修改了下。

2:固件功能说明
1:应该已经完善的和原主控的反馈逻辑。
2:三种自然风模式(温柔,随意,癫狂)
3:自动息屏
4:配合对嗡鸣器电路的修改,实现嗡鸣器开关
5:分钟级定时
6:如果改装了摇头,双击按键切换摇头开关
7:直接对接巴法云。

3:固件使用教程
1:只使用Homeassistant,直接烧录附件里的固件,等待出现热点,连接配网。HA里自动发现设备,连接。

2:直接对接巴法云:
1:打开巴法云,注册登录
2:在MQTT设备云界面新建以下主题:
ysfan002,ysfan003,yt006,wmq006,zdxp006,zrfdk006,zrfsy006,zrfwr006

然后点进对应主题的更多设置,修改下昵称。
002结尾对应为巴法云里面的灯,这里使用是为了实现百分比调速(巴法云的风扇(003结尾)只支持挡位),006结尾的是开关。

3:获取巴法云私钥,上图所指
4:浏览器打开我公开的ESPhome固件编译后台,如图操作。主要修改箭头所指的三个参数。
如需修改其它配置,请根据注释自行修改,但用过以后请恢复你编辑前的状态,方便后来人!!!

等待固件烧录成功。只要8266正常启动且联网成功,你的巴法云后台应该就会看到上述主题的订阅者在线。
然后微信小程序搜索巴法云。登录,就可以控制风扇了。
然后对接语音平台直接看巴法云文档天猫小爱小度

5:如果你自己已经配置好了esphome编译后台,可直接复制下面的配置文件(太长了还是贴附件吧)下载附件里的配置文件自行修改

4:附加
1:关于嗡鸣器控制,直接看图

2:机械摇头改遥控摇头
1:某宝购买相关元件,需要准备MOS管,二极管,减速电机,支架。

2:电路连接,直接看图

3:电机处理,直接看图

网友A:
功能界面太散乱还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界面太散乱还可以优化一下

巴法云没这个功能。。。

网友:
没折腾,直接买的带遥控的

网友:
坛内网红永速风扇又又更新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把这个风扇玩透玩出花样了

网友:
改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esp8266 玩得深入,我还在改插座。

网友:
技术不 错,风扇越玩越高 级了

网友B:
首先给楼主点赞
看到楼主巴法云有不止一个智能硬件
我在用点灯科技,它只给免费用户1个智能设备key
巴法云给免费用户几个智能设备key?

关于巴法云的稳定性,用户反馈似乎有些分歧。在讨论区中,有用户说巴法云的MQTT节点频繁离线,并且询问是否有替代品。另一位用户提到,因为之前巴法云时不时出现问题,他选择了放弃使用巴法云,并采用了其他方法。但也有用户表示,他们的问题最终自行解决了,并且最近两天稳定没有出现问题。此外,有用户建议同时使用点灯和巴法云,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巴法云楼主使用了多久,稳定性体验如何?巴法云有IOS的APP吗?点灯科技IOS我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
软硬结合,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楼主点赞
看到楼主巴法云有不止一个智能硬件
我在用点灯科技,它只给免费用户1个智能设备key

巴法云之前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不稳定的情况,但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过了。我自己没碰到掉线啥的问题,然后巴法云目前还没对设备数进行限制好像。这里用巴法主要是为了对接音箱,以及小程序就能用。且不用我来维护啥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巴法云之前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不稳定的情况,但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过了。我自己没碰到掉线啥的问题,然后巴 ...

楼主你好
你这是你微信小程序的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这是你微信小程序的截图吗?

是的,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小程序

谢谢您啦,可以跨平台了

网友:
可以用贝壳物联

网友:
改造这个机械款不如直接买带遥控的,摇头电机支架都有了,这个10转的摇头电机转速高了 应该控制在5转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