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发一个求助贴,笔记本光标放到的地方,会自动不停地点确定

楼主(2024-06-17):
手里有个联想T430笔记本,键盘是日文的,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鼠标指哪里,不用我按确定,自动会确定,只要光标不移开,就会一直不停。

比如我鼠标移到我的电脑,就会不停的打开,不会停。系统已经重装,排除,鼠标换过也一样,键盘触摸板断开也不行。我就是直接进PE系统,也是一样。刷了bios,也不管用,现在就差换主板了。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左键漏电了。

赶紧清理一下。

网友:
是不是无线鼠标连着  压到左键了

楼主:
我键盘触摸板拔了也不行,鼠标换过也一样

网友:
分析一下系统任务管理器,看看有什么异常进程。另外可以安装个LINUX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键盘触摸板拔了也不行,鼠标换过也一样

那就只能重装系统试试了。

网友:
有这么神奇么,应该是硬件故障了吧!

网友:
看看触摸板排线连接到的位置?进水?看你描述大概率是这的问题吧

网友:
键盘触摸板断开进pe都不行,有点神奇了

网友:
触摸板断开了,有没有把键盘也断开?

网友:
不会是触摸板的插座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思路:BIOS放电,用电池开机试试

网友:
显然硬件电路短路了,就是鼠标输入的电路,左键按下的信号一直存在

网友:
把键盘拨了看看,可能键盘问题呢

网友:
键盘断开试试

网友:
是小红点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键盘进水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ENTER回车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