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泰转换插座拆解,这插座做工是不是不错?大家来评价一下

楼主(2024-06-17):
公牛家买到的这种类型插座,都是没螺丝的,正泰的还有,赞一个

除此之外,这个插座的质量怎样?大家来评价一下吧

网友:
这质量肯定杠杠滴

网友A:
这个应该好评,插座弹片是紫铜的颜色说明不是黄铜应该是磷青铜弹性好,连接铜条是黄铜的这个就无所谓了

网友B:
先不说做工,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C:
比公牛还差点 意思

网友:
看不出来,感觉应该还行。1000W以下凑合着用。

网友D:
那铜排感觉假的,是不是电镀上去的??

网友:
质量不错,但是内置三插头时间长了容易松动引出线应该不错

网友E:
1000W以下还能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铜排感觉假的,是不是电镀上去的??

正泰怎么也是牌子。不会搞这种

网友F:
还阔以

楼主你是不是买的库存货

网友G:
正泰的电器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好像也就这样了,小概率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评,插座弹片是紫铜的颜色说明不是黄铜应该是磷青铜弹性好,连接铜条是黄铜的这个就无所谓了 ...

磷青铜颜色和紫铜差不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阔以

楼主你是不是买的库存货

怎么知道是否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泰的电器相对质量不错

以前公牛质量也不错,最近被公牛雷到了,竟然把螺丝也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W以下还能用,呵呵

标称2.5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公牛还差点 意思

你说的是老公牛,还是新公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做工,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个安全隐患。

哪个设计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这设计师不是老板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