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钱12cm和pdd两块钱风扇对比。

楼主(2024-06-17):
以前说过的1块钱12cm风扇,转速和风量远不如曾经pdd五折区两块的。但是静音,柔风。夜里直吹还是会着凉。这种电脑风扇一般可以用十多年。

网友:
额定电流0.15A,基本也就机箱通风用用

网友:
强风风扇加pwm调速。动态变化。

网友:
可以串多个二极管,中间搞抽头,然后用多档开关可以实现多个档位

网友:
并排4个或者6个组个方阵,2A头够了,风不小!

网友:
风扇都这么卷了吗?

网友:
看看用得久不

网友:
长时间的运行效果才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网友:
看看用得久不~~

网友:
直径越大越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