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这个是假西数蓝盘吗

楼主(2024-06-17):
小白一个,买了个2T西数蓝盘,接主板SATA上,能分区,能装系统。就是装好系统后,往其它任何存储写文件就卡死,然后不认盘。放两天接到硬盘盒上,又能认盘了。拆开看了下,主控上面被涂了,内存颗粒也被磨了,看不到。请问是扩容盘还是假硬盘?找软件查了一下:

网友:
肯定是假的啊,主控要么是西数要么是闪迪

网友:
realtek螃蟹主控也算是判断假盘主要依据之一了。

网友:
很明显是假的呀,西数就不会出这样的盘呀!!!

网友A:
这套方案,还可以是三星850 860 870 EVO 1tb  2tb,一百出头的2TB,贪便宜了吧,哈哈

网友:
我手上的西数是闪迪主控。。。。。

网友:
正宗的假货

网友:
西数的盘主控会打自己的标或者用闪迪的,芯片也是

网友:
希望能有128g吧

网友:
想想什么价格买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明显假货,螃蟹主控

楼主:
软件也读不出来存储颗粒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方案,还可以是三星850 860 870 EVO 1tb  2tb,一百出头的2TB,贪便宜了吧,哈哈
...

是的,125块。看评价都是100%好评,估计是刷的。

网友:
2T,怎么可能这价钱

网友:
假WD,还扩容的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了。

网友:
这是假的
价格肯定便宜的不行吧

网友:
为什么都是在买了之后才发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