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关于JMS581D,有哪位用过吗?

楼主(2024-06-17):
JMS581D,号称对标RTL9210B。

9210/9210B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实在不怎么样,稳定性和兼容性方面RTL9210实测不如JMS583。
JMS581D有哪位用过吗?发热控制怎么样?

网友A:
9210好像出了替代版的
具体啥型号记不清了
583不如9210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10好像出了替代版的
具体啥型号记不清了
583不如9210b啊

583是单NVME的,所以和9210B的双协议没有可比性。583是对标9210的。我用9210/9210b的结果是:对某些盘来说,9210/9210B频发掉盘、不安全关机数增加,对不同的盘要是不同版本的固件,通常是某一个旧版的固件对这块盘来说是稳定的。

网友(2024-11-30):
引用 楼主:
583是单NVME的,所以和9210B的双协议没有可比性。583是对标9210的。我用9210/9210b的结果是:对某些盘来 ...

我的JMS581DL开卡后不识别了  有恢复的办法嘛 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