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罗格朗逸景系列网线插座是真垃圾

楼主(2024-06-17):
买开关插座的时候是买了网线插座的,后来给忘了,安装开关插座的时候想着没装宽带就没装网线插座。
六一办了个宽带想着缺网线插座就买了公牛、正泰、欧普各一个网线插座,收到货的时候想起来以前买的有。

安装的时候发现罗格朗这货是真垃圾,往上压线不好压,盖上盖子他又压不紧,接触不良,没法了又拽下来
再压上去,再左右晃晃拽拽,反复几次算是接触良了:看图,要把网线按顺序夹到那一对对竖起来的
的贴片中间:

刚开始按B线序接上电脑上一直显示无网络,是个红x号,反复几次都不行,
气得我直接把那个插头给“开盖”了,发现按B线序接是没毛病的,里面调
过来了。还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几番折腾后能上网了,笔记本插网线,插墙壁
网线插座上测速966Mbps,正常上网逛论坛、登QQTM,123pan下载Win10
系统镜像能干到76MB/s,但是电脑上本地连接状态却是IPV4、IPV6都是无网络访问权限,
奇怪了。

公牛、正泰、欧普的三个网线插座虽然也是这种接线方式,但是有很深的辅助放线槽,容易放线:

(忘了拍照了,往上找了个图)
办的是移动宽带,手机号升级到69的套餐,送300M的宽带,第一年免费体验1000M的宽带。
手机测网速上窜下跳的:

吉比特光猫SK-D742L,自身不带WiFi,带4个千兆网口,功率3.5w左右:

路由器是128大洋新买的新华三H3C NX30Pro:

这个路由器功耗大,大概6w左右,别看他背面一堆散热孔,还是热得很,散热孔塑料接近烫手。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接头内部要交叉线,老老实实按标准线序直通不行吗?

网友:
罗格朗的应该是TCL的品牌,质量还是不错的。N年前我用过,没什么问题。
看你贴的照片,十有八九是压线的问题:
1、你剥的线头有点长,不仅外观会不好看,也可能影响网速;
2、压线时,应该先把线压到盖子里,然后再把盖子压到模块上,压上后,最好用老虎钳再压一下,把盖子锁到模块上。压完后,再用美工刀把残余的线头切掉。
影响网速的原因,大多集中在网线的质量和打线的线序上,看你的线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接头内部要交叉线,老老实实按标准线序直通不行吗?

为了兼顾568A和568B同时方便生产制造,所有的网线插座里面都做了交叉

网友B:
移动的宽带很烂,以前下小电影,移动宽带挂了半年都没下下来,永远没资源,换了联通宽带一晚上全给下下来了。。。

网友:
移动宽带最垃圾,有些你懂得网站,用移动永远打不开,换联通的宽带(wifi)秒开

网友:
二手房,没这需求,但看了一个视频,是2.4g网,用插座后就是上不去,后来改成直接连,速度就起飞了

网友:
不错的文章值得学习啊

网友C:
一般这种大厂产品接线顺序标得很明白,照着接不会错。很多都是接的时候线皮没有夹破,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品质差距很大的

网友:
面板压网线 就是特费劲,手按俺的手疼,上钳子又怕夹断

网友:
罗格朗是和TCL合资的吧,以前用过觉得还行,品控中规中矩。面板接网线有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还是接触性问题碰得多些。线皮剥得不彻底,线没压到底,线缆质量等不一而足。用替换法多试试总能找到问题点得。

网友:
不按线序顺序来,可真难受

网友:
技术真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大厂产品接线顺序标得很明白,照着接不会错。很多都是接的时候线皮没有夹破,引起接触不良 ...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面板经常断网,拆开重压了一下线还是不行,于是直接把线芯剥掉一点皮然后压下去就好了

网友:
5类的网络插座,6类的网线,用起来是不怎么舒服的!

网友:
压线一定要压好,接触不良影响网速,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的宽带很烂,以前下小电影,移动宽带挂了半年都没下下来,永远没资源,换了联通宽带一晚上全给下下来了 ...

刚开始使用移动宽带的时候,用迅雷下载任何资源都是下着下着速度变成0,将下载暂停再开始又有下载速度显示了,然后过一会儿又慢慢变成了0,就这么暂停、开始、暂停、开始……,最后一气之下,5个月的宽带费不要了,改成中国电信的宽带。

网友:
买东西,还是要买大品牌的,不要买那种出来做搅屎棍的东西,出了问题都烦死了

网友:
电信联通首选,没有的话,宁可用流量也不用另外两家,不然能气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