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型多用途烘干机

楼主(2024-06-17):
这个烘干机别看它小,但是作用还是挺大的,平时老妈拿来烘小鱼干,小虾干,完了偶尔我拿来烘水洗电路板或者水洗小配件

可调温最高70度,功率160W。可惜没定时,我哪天有空给它加个定时器

出风口,炉丝,炉丝上这两个应该是高温保险吧?

涡轮风扇,顺便拆开加点油。

主控电路板:

就这么简单,但用起来还不错,就是层高空间有些小,有时候有些工具配件放不下。抽空再给它加个定时器上去。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和烘鞋一个原理

网友:
感觉PTC的安全一些。

网友:
俺村产的山寨金正

网友A:
买个机械旋转的定时器就好了,折腾内部不值得

网友B:
可控硅调压改变功率的。

网友C:
感觉温度不会太高,好用就好

网友D:
看那几圈电炉丝,功率肯定比不上电风筒

网友E:
没看到温控,是手动控制功率来控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那几圈电炉丝,功率肯定比不上电风筒

都写着160W,功率小得很

网友:
PTC的安全一些

网友F:
就是一个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电吹风

是的,很简单,功率也小的多,重点是上面那些塑料罩子,如何让气流在里面形成涡流带走水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温控,是手动控制功率来控温?

正面控制面板中间那个璇钮就是温控,只是简单的炉丝功率调节,控温应该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温度不会太高,好用就好

它这个只是用热气涡流来吹干东西而已,温度不高的,都没电吹风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压改变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机械旋转的定时器就好了,折腾内部不值得

是的,我也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