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荣事达制冰机

楼主(2024-06-17):
二百五一个,这个价钱真好听,机身参数标签正面和侧面的机身参数,功率不小啊,压缩机参数这是毛细管?散热器还有干燥罐线有点乱最后看看测试的功率水泵功率4w左右压缩机启动后160w左右启动三分钟后压缩机功率在130w左右

网友:
制冰机个头不大,功率不低

网友:
制出来的冰是圆筒状的?

网友:
现在刷抖音全在推制冰机,光牌子就看到不止3个了,连可口可乐都在贴牌卖

网友:
制出来的冰真漂亮

网友A:
这个就是个小冰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小冰箱吧

改装一下就是小冰箱

网友:
结构很紧凑,直接用冷凝管制冰。和以前高级冰箱自带的制冰有区别。

网友:
这价格我去,你咋就不讲下价呢

网友:
国外这东西应该用得比较多,国人喜欢热水多一点吧